[家电] 看上去是个保温杯,其实是个手持吸尘器(Caraid GJ-3032)

楼主(2025-03-09):
直径70mm,高度285mm

各节旋转卡接,免工具快拆

尾部铭牌

电池和控制都在后节,撬开灯罩,六颗螺丝

握把片也能撬开

电路板,电量显示、充放电和开关。

电池两串18650,放久亏电

用原版B3充电红绿双闪拒充,
改用4056可以充。

前节铝合金扇叶(扇叶上刻字2.5)

直流有刷电机(贴纸DC3865 7.2V50W)

看起来元器件一般。
主要成本在开模,
我这版可能减配了。
不知道原版是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碳刷电机,应该用拆机风扇强力无刷电机。

网友A:
还在用祖传的miro USB啊,我看电池都是2023年9月的 也不是老产品啊,成本都一样不知道这些厂家为啥就不用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祖传的miro USB啊,我看电池都是2023年9月的 也不是老产品啊,成本都一样不知道这些厂家为啥就不用C ...

估计厂家懒得改模具。
这套模具是跨境电商用的,卖的挺贵。
既然拆了,我就改成c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

廉价车载吸尘器,也就比刷子稍微好用点。

网友:
玩具吸尘器

网友:
玩具级,用处不大,

网友:
这个做工比养小鸡那个好。。。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

网友:
玩具电机闹着玩啊

网友:
还有LED灯,这是手电筒吗?

网友:
玩具级车载吸尘器,聊胜于无吧。

网友:
无线的比较方便无束缚。

网友:
这个东西还在用miro USB?

网友C:
75W 功率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W 功率不小啊。

电机铭牌功率50W,估计启动瞬间75W,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的区别
电池5C,两串最大输出能力80W左右

网友D:
看上去不错,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错,挺干净的

干净是因为从来没吸过尘,正要用才发现电池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