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7.1.1,成功安装内网穿透工具zerotier

楼主(2025-03-09):
已经成功运行好几天了,24小时开机,外网可以成功访问和同步数据,不过速度有点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话说群晖系统真是好用,难怪卖那么贵

网友A:
zerotier慢的话建议检查有没有开启ipv6 nat类型 路由upnp有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rotier慢的话建议检查有没有开启ipv6 nat类型 路由upnp有没有开启

移动宽带,好像猫里面关闭ipv6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宽带,好像猫里面关闭ipv6

移动宽带大概能跑多少 2兆左右算正常

网友:
访问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
ZeroTier没有直接打通的话,会使用中转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甚至绕道国外,那就慢了。

网友:
zerotier的话,记得最好建立一个国内的服务器做中转,速度能快一点来着......
不过就算这样,在墙内的速率好像也不是特别好,特别还是“墙中自有墙中手”的移动宽带.....

网友B:
zeotier在国内是半封状态,握手服务器被封,不能打洞p2p,所以除非有独立ip并且在同一运营商宽带下可以跑满上下行,就算有独立ip或者ipv6垮了运营商速度也不能很快,如果什么都没有速度可能只有几十k,而且延时很高

网友:
什么时间来试试zeroti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otier在国内是半封状态,握手服务器被封,不能打洞p2p,所以除非有独立ip并且在同一运营商宽带下可以跑满 ...

zerotier,我这边基本满3M速度,基本也够用了,都是一些办公文件

网友(2025-04-08):
升级DSM7后,运行zerotier要授予ROOT权限,6以前就不需要,一直没敢用,老实用QUICKCONNECT

网友:
黑群,只能用这种内网穿透了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有空试试6 系统能不能用

网友:
国内自建服务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