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没见过的插排(LPA04K)

楼主(2025-03-09):
做工很好,一体铜条,带镀银触点开关,过流保护

网友:
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A:
这样设计,线挡住了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线挡住了开关

人家不是给你这样用的,是用这种插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线挡住了开关

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国内插座呢?澳大利亚的三脚插座

网友:
为什么不开发,电线方向朝着地线的插头

网友C:
开关双断的?用料不错。
铜条冲孔做插片太过节省了,有一次插头插进这种座里拔不出来,最后分解了发现铝片插头被冲孔倒刺狠狠扎进,万难拔出了,那个开关是不是压在插头线下,按开关先拨开插头线?

网友:
废柴,给手机充电无法用,全是三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是给你这样用的,是用这种插头线

不能适应插头的排插不是好排插。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双断的?用料不错。
铜条冲孔做插片太过节省了,有一次插头插进这种座里拔不出来,最后分解了发现铝片 ...

对,这样卡住的话难以拔出来。

网友:
做工还可以,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
这个插板不错,,带工作站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顶上空位哪,打个洞应该能塞个电压电流表进去

网友:
都是三孔的

网友:
开关安装位置确实是与众不同,虽然双触点开关可以提高安全系数,但是比单触点开关增加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是给你这样用的,是用这种插头线

弄成这样不是更好么

网友:
这排插设计的可以,哪买的?

网友:
双触点开关,铜条也厚,设计的还挺安全,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