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铁塔的拓邦保护板如何断电

楼主(2025-03-09):
三处插的排线能直接带电直接拔下吗,因为除了排线我看只有负极是直接连电池的,新手请多赐教,还有哪位于大神能发个上机位给小弟550699358@qq.com
通用的设置失败,看贴子说要3.35版,买了主题后还是不能下载?家元匮乏,不甚感激!!!

三处插的排线能直接带电直接拔下吗,因为除一排线我看只有负极是直接电池的,新手请多赐教,还有哪位于大神能发个上机位给小弟550699358@qq.com
通用的设置失败,看贴子说要3.35版,买了主题后还是不能下载?家元匮乏,不甚感激!!!

网友A:
发给你了,你看看吧,不过需要注册,论坛有注册机分享

楼主:
排线拨了 板子断电后再接插上,小程序电量百分比没有了。

网友:
排线都分不清,怎么教?跟电源负极通的,最后拔,插时候先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你了,你看看吧,不过需要注册,论坛有注册机分享

谢谢!

网友:
就2个排线,最宽的那2个,其余的都是温度GPS一类的,可以直接拔下来排线,为啥要拔排线断电?开启休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