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87 vs 287

楼主(2025-03-09):
旋钮手感
187清脆,287沉闷
显示
187清晰度高 287发灰
胶皮手感
187细腻,287粗硬
塑料材质
187质感更高。
所以做工上187确实秒杀287

网友:
还有开机速度

网友:
我只有289与787B,但我感觉做工289好些,抬杠的来了,哈哈

网友A:
187干的活287都能干,287的有些活187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干的活287都能干,287的有些活187干不了。

举出几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出几个例子?

趋势图187有吗?福禄克287是187的升级产品,新增了“趋势捕获”绘图功能,这有助于用户更快地检测和查看间歇事件,并对故障进行分析。287还具有4.5位分辨率、12000和50000双重计数基本Vdc准确度最高可达0.025%。此外,287还具备低通滤波器、带标记和已保存的测量结果等功能,使用户可以对现场进行的测量进行命名和调用。‌1、功能多:福禄克287有电阻、二极管测试、通断测试、电容、电流、相对值测量(REL)、峰值、峰值因素和温度等29种测量功能,而福禄克187则只有17种测量功能。
2、显示屏大:福禄克287采用了大号1/4VGA明亮背光照明显示屏,福禄克187没有这种显示屏,会影响使用者的观察体验。(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趋势图187有吗?福禄克287是187的升级产品,新增了“趋势捕获”绘图功能,这有助于用户更快地检测和查看间 ...

比较抽象呀,趋势图确实好,但是187也可以通过外接数据线,虽然没有直接屏幕方便。这个功能用的人不多。

网友:
287防身性能比187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抽象呀,趋势图确实好,但是187也可以通过外接数据线,虽然没有直接屏幕方便。这个功能用的人不多。 ...

287也有你说的功能,那是你没有弄仪表或做一些记录的实验,如果你做了,你会发现287要方便得多,做工方面287不易老化脱皮,你手上的187会,我虽然没有你187,但我有787B,工艺都一样。
最重要你是心里喜欢就行,因为喜欢所以有偏爱的心,就像你喜欢的女人一样,无论别人说她漂不漂亮,在你心中她最漂亮

网友:
这么大的砖头,我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7也有你说的功能,那是你没有弄仪表或做一些记录的实验,如果你做了,你会发现287要方便得多,做工方面 ...

最重要的是187是自己的,287是公司的

网友:
187用4块5号电池,双显或多显,287用6块5号电池,1/4VGA显,都不如87V用9V电池一块,单显带低阻抗、低通滤波实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7也有你说的功能,那是你没有弄仪表或做一些记录的实验,如果你做了,你会发现287要方便得多,做工方面 ...

说这些都不是重点,我都懒得喷了,187的外壳质量就完全没法和287比,那个A壳固定柱,时间长了没有不断的,就不要说那个脆弱的187表笔座,2根细细的小腿固定,多插拔几次就会断,还有抽风的PCB受潮问题,287的质量捶的187妈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这些都不是重点,我都懒得喷了,187的外壳质量就完全没法和287比,那个A壳固定柱,时间长了没有不断的 ...

287最大的缺点是笨重庞大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这些都不是重点,我都懒得喷了,187的外壳质量就完全没法和287比,那个A壳固定柱,时间长了没有不断的 ...

支持兄台观点,187要是优秀,FLUKE 怎么会停产?287肯定是手持4位半中的天花板,还有一个是日置的428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这些都不是重点,我都懒得喷了,187的外壳质量就完全没法和287比,那个A壳固定柱,时间长了没有不断的 ...

大佬再丑也是自家媳妇嘛,自家媳妇最漂亮,要知道287是别家媳妇,不能移情别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兄台观点,187要是优秀,FLUKE 怎么会停产?287肯定是手持4位半中的天花板,还有一个是日置的4282 ...

这个表的成本太高了,用自家的芯片,肯定不如买便宜。它的电路板比289简单多了,不容易出故障。

网友:
187/189插座焊接方式是我留下289,出了189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再丑也是自家媳妇嘛,自家媳妇最漂亮,要知道287是别家媳妇,不能移情别恋 ...

哪个男人心中没有一个西门庆的心啊,虽然知道287是别人家的媳妇,但是这潘金莲小烧货确实好用又耐操,谁都是用了之后不想还给人家了,还想再用用,过段时间再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男人心中没有一个西门庆的心啊,虽然知道287是别人家的媳妇,但是这潘金莲小烧货确实好用又耐操,谁 ...

这个比喻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