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技术讨论:铜鼻子冷压后要不要灌锡?是利是弊?

楼主(2025-03-09):
搜过论坛,也问过ai,没有答案,论坛里面这个问题都有争议。
场景是18650之类的锂电池点焊机制作点焊线,awg硅胶线是镀锡铜线,冷压铜鼻子也是镀锡铜

正方观点:灌锡填满压接缝隙,电阻还能更低,防氧化更强,连接更牢固,不用担心以后松动炸火,长期使用放心一些。

反方观点:因为不是纯锡,有别的添加物,电阻会增加一丝丝,点焊机对电阻敏感不建议灌锡。况且硅胶线是镀锡,铜鼻子也是镀锡,防氧化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灌锡防氧化,只要液压钳压接到位就行。灌锡后要是高温环境融锡反而危险。

我搜索资料后的思考:
1,一个说降低内阻一个说增加内阻,哪个对?我自己感觉是增加内阻的,因为以前我做电桥镊子的四线测量仪,纯压接内阻就是比锡接内阻低,但这种压接后再灌锡我心里没底,不知道真相如何。

2,说灌锡后遇到高温环境融锡危险是正确的,融锡需要200多℃,点焊机这个环境不太可能有这个高温,平方数够根本到不了这种温度。所以我觉得那种超大电流环境比如工厂配电机柜最好是不罐锡,否则融锡留到别的地方真的危险。但点焊机这个工作环境应该是不需要考虑这个融锡风险的。

3,防氧化思考。如果是纯铜线和纯铜铜鼻子,灌锡防止压接处铜氧化造成电阻变大是成立的,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罐锡更好。但镀锡铜线+镀锡铜鼻子防氧化已经足够强,罐锡后防氧化提升并不大,但肯定是有一丝丝提升的,至少截面的防氧化是提升了,但截面不会对电阻有影响。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想跟大神请教一下。

网友A:
灌锡百分百正确 但要冷压后再灌  那个说担心锡不纯增加内阻的叫他回去看看他焊mos的锡是不是银的再说话  你能灌进去就说明有空隙了 好好想想吧

网友B:
冲压以后再锡焊肯定可以提高导电能力,
不过产生合金会提高硬度和脆性,弯折更容易开裂断开

网友:
冷压已经满足过流要求了,灌锡之后不会改变。
灌锡之后更不会增加接触电阻,除了过热融锡(如甩锡)危害之外,冷压后灌锡更增优异导电性能。

网友:
填充后应该更好

网友:
首先压接要合格,就是直接接触面尽可能大和紧密,再灌锡封闭遗留的间隙,防止日久氧化导致原本接触的地方电阻增大。

网友:
接确部位(刮)干净后压紧再灌锡,几百A电流没问题

网友:
电力技术要求是要烫锡的

网友:
直觉要灌锡

网友:
肯定要灌锡,不是电阻问题,这个用在点焊机上,免不了拉扯,不灌锡容易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锡百分百正确 但要冷压后再灌  那个说担心锡不纯增加内阻的叫他回去看看他焊mos的锡是不是银的再说话  你 ...

你说的其他方面我感觉很有道理,只是灌锡空间不好说,因为如果是窥口的端子无论如此也都有空间灌进去的,截面不可能100%填满,要是开口端子更不用说了永远有空间灌锡,空间多少而已。但灌锡肯定更牢固毋容置疑。电阻增加减少正方反方都有内阻仪实测,奇了怪了,这是啥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以后再锡焊肯定可以提高导电能力,
不过产生合金会提高硬度和脆性,弯折更容易开裂断开 ...

这个非常正确,太阳能折叠包就是要避免上锡后折断的

网友:
直觉上可靠冷压后再灌锡应该会好一点,但是认为必要性不大。

网友:
说个结论:灌锡过电流大

网友C:
大家百度下,

网友:
接触面积是否增大可以直观看到(再不济用X光),

但实际操作中考虑得更多

1. 材料特性,买到不同批次厂家的水平不同,有的可能氧化或脆裂

2. 大批量操作的一致性和耐久性,个人DIY玩家可能仔细,但单位的活敷衍的很多,
   这个很难测,工艺上就要把各种划水考虑过去

网友:
大意是在航天和车规级电器连接都是摒弃焊锡钎焊的。

当然,大漂亮也不一定全对,毕竟咱是点焊机又不是飞船汽车,加点焊锡应该没有问题。

压接,合适的压接,技术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感觉加锡更好的,大部分是凭感觉,并没有论证检验试验数据支持。

毕竟,来这里的都焊接过成千上万的焊点了,烙铁也不止完了一把两把了。
可是,压接过100的朋友举个手?使用过2只以上压接工具的同学喊一嗓子呗。

毕竟,以前我觉得皇帝下田最多不过扛把金锄头,我扛铁的,仅此而已。

网友:
一般没必要

网友:
灌不灌无所谓,压接就够了,但灌并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百度下,

就你发的这个视频下面评论区都吵得不可开交,还是各有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