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一台西湖电子琴,翻车了!(WestLake HDB-6174)

楼主(2025-03-09):
朋友赠送了一台西湖牌电子琴,其中有一个琴键接触不良,心想这个小问题分分钟搞定。接着一顿操作猛如虎,只一会儿就搞定了。合上后盖转身去拿螺丝刀时,轰隆一声巨响,琴从矮柜上滑落在地,赶紧通电一试,果然出状况了。

拆掉后盖螺丝内部电路板分布状况

用酒精棉球擦拭导电橡胶和触点

按键问题修复

通电试音左声道喇叭发音很小,系磁铁脱胶移位卡死了喇叭音圈

最后一步了却因粗心大意导致又出现了新故障,至前功尽弃。接下来该研究怎样修复喇叭

63楼更新:喇叭已经修复

网友A:
我以为电路板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电路板摔断了

我也没想到电路板倒没事,反倒是喇叭给震坏了,这质量真是够呛。

网友:
谢谢分享,没关系,大不了买一对喇叭,也不贵的

网友:
买一对老电视机拆机的相同阻抗和尺寸的喇叭,以前洋垃圾电视机的喇叭好好听哦

网友:
磁钢脱胶掉落,很难装上去,需要专用工具。主要是定位的时候很难对抗吸力。

网友:
这是活都干好了,收尾收出问题了

网友:
喇叭磁钢脱掉,直接装回去几乎没法保证不蹭圈。完美修复只有拆掉防尘冒,纸盆阻尼膜和音圈组合。用硬片帮助定位粘回磁钢,再定位音圈粘回其它部分。

网友:
那是翻台了。。

网友:
换个喇叭贵不

网友:
这有点儿难搞,想无偏差粘好磁钢,无定位辅助,难

网友:
看着也得有二三十年了吧

网友:
按八楼说的办法修复,如果没那手艺就换对好点的喇叭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内部板子清净,做工还不错,喇叭磁钢一摔就脱落,这。。。难得一见。

网友:
换个喇叭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最后一步了,功亏一篑

网友:
问题严重了

网友:
这啦叭不好复原,要修只能先取下纸盆音圈,粘好磁钢,再复位音圈纸盆。

网友:
这喇叭好购买,也不贵。见到一次,纸盆不拆开修复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