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左边这个轴承卡簧是什么规格,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5-03-09):
右边的是E形 M3.5 卡簧,
左边的突起和右边完全不同,左边的卡簧是什么形状,具体什么规格,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哟,一个卡簧研究一个星期了啊...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B:
卡簧是什么形状,叫E型卡簧,开口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簧是什么形状,叫E型卡簧,开口挡圈。

为何左侧和右侧凸起完全不同?

这两种卡簧分别是什么规格?

网友C:
某宝搜一下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一下不就有了

搜了还咋刷帖?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哟,一个卡簧研究一个星期了啊...

哟,一个卡簧的帖被回复一个星期、、、、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哟,一个卡簧的帖被回复一个星期、、、、鸟

一起水嘛,毕竟增加网站流量,管理员高兴还来不及呢...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我觉得内径一样都能用的。

楼主:
和你展示的日标好像也有区别,

1楼左边凸起似乎更尖一些,日标的挡圈看起来有些平

网友:
这个两头没孔不好拆

网友:
研究这玩意干啥,你把轴径槽深槽宽告诉客服就成

网友E(2025-04-08):
左边是被撬坏的卡簧。还是量轴的外径靠谱一点

网友:
今天是2025.3.8星期二,
贴里怎么可能是2025.3.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是被撬坏的卡簧。还是量轴的外径靠谱一点

左边没坏,左边是原装,和右边的形状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没坏,左边是原装,和右边的形状有区别

左边的左腿都撬直了,和右腿的弯曲不对称。不用在意新买的形状,能卡住起作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