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三线输出的RESMED的24V开关电源

楼主(2025-03-09):
RESMED的24V开关电源没有电压输入,拆开测量两个输入端的3.15A保险丝都不通,换了同规定保险丝上电有24V电压,不知道最后一张图三根输出线的其中RESBUS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料十足的电源。

网友A:
标签纸上标识挺多,是个不错的电源,和T12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纸上标识挺多,是个不错的电源,和T12真配

刚刚把T12头短时间接在正负极上,功率表显示达到75W

网友:
看做工确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