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飞利浦HQ380电动剃须刀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5-03-09):
近日维修飞利浦HQ380电动剃须刀,拆开一看老化腐蚀了一塌糊涂,应该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本想一丢了之。后由于强迫症,再加上怎么简单的小电路,居然有看不懂的地方?于是下定决心:先把它修复,再向大家请教我的两个疑问!疑问1:充电指示电路的TA143E是个什么元件?疑问2:此充电器怎么没有任何充电保护措施,更没有充电管理电路了?(实测电压到1.5v了还在充,怕充坏电池,人工断电了。)

网友:
还是镍镉电池,可以进博物馆了,小电流傻充,充不坏电池,目测5号可电池,换个1800的镍氢电池,满力复活

网友:
这种电池检测是否充满,本就是个难题

网友:
以前修过飞科的,好像也是这种电路,没保护,不过用的镍氢电池

网友:
去打板改镍氢,用CJC5288充电管理,有人捣鼓过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TA143E应该是一只三极管,它不能控制充电,只能控制指示灯的亮度,通过指示灯亮度变化指示充电状态。

网友:
这是俗称的傻充
把电池和充电电路部分换掉,还能继续用的

网友:
这是小电流的慢充,不需要控制电路,不过看起来那节电池不是原装,是后换的,那个迪生的镍镉电池可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