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爱T2蓝牙耳机简单拆解看电池型号及内部空间大小。

楼主(2025-03-09):
索爱T2蓝牙耳机简单拆解看电池型号及内部空间大小。
桶状的蓝牙耳机套件,以前蛮喜欢的,因为好携带,得到后才发现,不好匹配电池。

感应的,仓拉出再合进就会出现电量指示。

用久了发现一边耳机始终充不满,原来是接触不良,得压住才能充电。

对耳机进行拆解,顺便补电,内部空间果然紧凑,就算这么多元件,带着也没什么感觉。

电池仓唯一能脱出就是显示电量的位置,是卡扣的。

经过稍微撬一下,整体电池仓能脱出。

内部有个磁吸可以吸入仓体

打开底座

内部电路板

电池型号

完,没了。

网友A:
这个是耳机仓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耳机仓电池。

网络不行,一直刷不出来,可能要重新传图。

网友:
蓝牙耳机体积不大空间紧凑确实不好配电池。

网友:
好像一般蓝牙耳机都是那种小圆柱形电池,你这个是小方形的

网友:
容量算大的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呢

网友:
做工不错啊,现在的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