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电冰箱主板,贴片电容求助

楼主(2025-03-09):
冰箱不制冷,拆主板维修,测量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但不知道其容量,求助。如图,最上面的贴片电容是短路了,拆了下来是测不到容量。下面2个电容,左下的是240NF,右下的是1UF。3个电容个头大小的基本一样,颜色也基本一样,现在请教经验老手,短路的电容容量是240NF还是1UF。

网友:
通过电路看电容的作用,来判断电容的容量。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差不多1—2u的试试看

网友:
接在功率管中间脚消谐波的?容量1000P内耐压2KV

网友:
看看电容接的什么元件

网友A:
看下电容是连到那个芯片上的,再去查芯片的技术规格书,技术规格书上有电路方案,电路方案里有对应的电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容是连到那个芯片上的,再去查芯片的技术规格书,技术规格书上有电路方案,电路方案里有对应的电容参 ...

这个办法比较好!

网友:
上个直插680P2kv试试

网友:
这是不是电源尖峰吸收回路电容,参考一下其它电源的规模

网友:
电源功率管尖峰吸收回路电容短路会坏功率管的。电源还有故障元件,次极整流二极管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