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3-09):
春节那会儿就想收拾了…可惜的是这个充电器风扇尺寸太奇葩了…而且还是一次性不可维护的,没有注油孔…换5cm的位置又不够…你就不能设计成被动散热的么…4812的电流别做那么大不用散热的方案之前有不少啊…换上红包后1块多钱撸来的台达散热风扇不知道是不是正品但是好歹有注油孔有铜套啊,可以继续服役一段时间了…

网友A:
这种风扇大多是没有注油孔吧

网友B:
只是换了风扇也算维修?

网友C:
用到放拆的螺丝

网友D:
山货台达,有孔是最便宜的轴套轴承,无孔是液压轴承。试试8块的滚珠轴承

网友E:
这下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大多是没有注油孔吧

很多都是有注油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换了风扇也算维修?

汽车换轮胎也是修吧…

网友:
一次性风扇,好多这样了,趁着有红包,可以多撸几个存着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放拆的螺丝

这种防拆的用12合一里面的平口可以无压力拆机…就怕那种公牛的还有异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货台达,有孔是最便宜的轴套轴承,无孔是液压轴承。试试8块的滚珠轴承

事实证明有孔比无孔的耐用啊…滚珠的我没有小体积的都是10*10以上有的…特意去买的话感觉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到位了

撑个两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缝缝补补就这么用吧…

网友F:
没坏不用管,就是声音大一点,用一会就好了,除非一直响或者转一会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坏不用管,就是声音大一点,用一会就好了,除非一直响或者转一会不转了 ...

这个就属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了,怕它哪天突然不转了然后保护电路又没有起作用然后烟花了…上次那个得亏保护电路工作了才没有烟花…

网友:
“是这个充电器风扇尺寸太奇葩了…而且还是一次性不可维护的,没有注油孔”
没关系的,用钟表起子的小一子可以锉一个洞,滴一滴油进去就可以润滑了。
事后用黑胶布遮一下。没注油孔自己DIY一个。

网友:
做了个小手术

网友:
充电器没坏就换个风扇吧。

网友:
台达肯定假,这个毋庸置疑

网友:
风扇背面中心打个孔就能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有孔比无孔的耐用啊…滚珠的我没有小体积的都是10*10以上有的…特意去买的话感觉有点贵了… ...

这些充电器一般不都是5cmX1cm的风扇么?我X宝上用红包后一两分钱撸了好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