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冠昌品牌血压计

楼主(2025-03-09):
拧下2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

网友:
那个芯片,,,,,
杰理的?

楼主:
嗯,杰里主控

网友:
这玩意不准

网友:
杰里主控无处不在

网友:
血压计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
有的准有的不准,谁测的准还真不知

网友:
这玩意当时好像七八十一个,现在有的二十左右,价格下降的真多

网友:
便宜的都不会准了

楼主:
测试精度还不错,和欧姆龙血压计比稍偏低2-3字

网友:
杰理还有血压计芯片啊

网友:
额定电压6V,板上咋还有个micro USB

网友:
万能的杰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