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串口的TOP2000A编程器接个USB-TTL线 能不能用上位机程序?

楼主(2025-03-09):
是个很老的编程器,我查看板子上串口只有两根线,TX,RX,还有个地。

能不能这样转换下,用原来的串口烧录软件?

虽然是个老物件,但也可以折腾下

网友:
这是232口吧

网友:
两根线要看是232还是485...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TOP2000A的接口可能不是TTL电平,把里面的电平转换电路取消,估计能用。

楼主:
哈哈,竟然成了,,用一个电脑232转USB的线,就可以了,这个电平很高的5-15V为正

楼主:
HL-340 USB转9针串口线,千万小心,有的不支持电脑RS232,只能TTL。有的只能960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老机大部分是232,现在多是TTL

楼主:
然后TOP2000,以前不能用的V5版程序,也能用。。。

楼主:
1.我已经用一个RS232转USB的线解决了。能用原来的串口软件了。

2.官方的软件也能驱动。。甚至能用 TOP2000,V5版的。

网友:
可以用的,用usb转340小板,是可以直接运行上位机的,不过得选择一下串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