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松下固态硬盘JMF667H修复短接ROM求助大佬大神

楼主(2025-03-09):
看网上教程,短接rom进工程模式
拆开找不到rom,,,有一对J2,对吗?
听说可短接J1……没找到....
主控芯片是JMF667H吧
能在哪下载对应开卡工具软件
还需要下载啥吗

网友A:
先得有个WIN XP系统才能开卡,记得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得有个WIN XP系统才能开卡,记得没错

不用xp,win10也可以

量产工具公开的就那几个挨个试吧,桥接用20329,短接识别4M就是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xp,win10也可以

量产工具公开的就那几个挨个试吧,桥接用20329,短接识别4M就是ROM ...

感谢大佬回复。桥接用20329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xp,win10也可以

量产工具公开的就那几个挨个试吧,桥接用20329,短接识别4M就是ROM ...

感谢大佬回复。
桥接用20329,桥接是指...硬件?还是软件?
短接识别4M....我在板子上面找遍了,也没有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这其实就是影驰128。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