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2246EN+1EFL 2TB Chk PreTest Fail(31) /0x0F,TrainADJWCmdQHalt,CH=3, CE=5求助

楼主(2025-03-09):
学习了量产U盘硬盘有两个多月了,最近觉得掌握了一些,就打算帮别人开几个emlc 2T的固态用用,于是就选择了2246en+1EFL*8+D9STQ*2的方案。
为了找到成功的感觉,先上了1EFL 4贴+D9STQ*2 2G缓存开1T的,开卡成功,看到成功之后,想着应该只需要再贴4颗,就能开2T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看别人的贴子也有成功,我也不是什么例外,应该一气呵成。结果:

显示这个错误,找了很多帖子,把能试的都试了,还是一样的,怎么办?买了24颗1EFL的颗粒,准备做3个2T的,板子缓存颗粒都花了不少,不会拿不出去吧。没玩多久,希望见着的大佬能指一下路。
主板图:

软件设置图(看了一些贴子说要把26改成18或19之类的,我改成了18,但问题依旧。):

CE分布图:

以上就是所有的信息了,我目前改过参数,调整过CE跳线,目前跳线是1357,然后其它的都是拆了的。土狗跳线直接连锡,也上过10K电阻,问题依旧。排除过虚焊,有3个版,板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不行我又重新上了其它的板子,但问题依旧,所以应该不是虚焊,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排除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指一下路。

楼主:
软件设置图:

楼主:
CE分布图:

网友A:
降低颗粒频率,即闪存参数低46位适当降低直至不报错Tran Adj,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839-1-1.html

网友B:
做2T用58H配3D TLC比较好。
46en+15nm的MLC,寿命并不长。

网友:
颗粒降频,坛子里有方法

网友C:
颗粒降频,这个板子应该可以的,试过16贴nw662没降频也能开出来…………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这个板子用哪种壳子?我贴了盘没找到合适的壳子。

网友:
15nm的mlc唯一的价值就是开成slc,,,  这盘开成1t的slc还是不错的。大约能有个2万次擦写寿命..,那个错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有一个颗粒体质过不了关。把颗粒频率降到50,还不行的话就换掉那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2T用58H配3D TLC比较好。
46en+15nm的MLC,寿命并不长。

这样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降频,这个板子应该可以的,试过16贴nw662没降频也能开出来…………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这个板子用哪 ...

intel的银色的那种,准备手搓位置放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颗粒频率,即闪存参数低46位适当降低直至不报错Tran Adj,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 ...

看了你的帖子,改了参数不报错Tran Adj了,但是报错Reset Fail 51,反复看了你的贴子,参数调了又调,还是报错Reset Fail 51,不知道怎么搞了,打算放弃了。

楼主:
谢大家的回复,报错Reset Fail 51之后换了个软件调整参数之后终于开出来了,不过读取速度有问题,从100M一直往下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供电不足吗?为什么写入没有问题啊,好奇怪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改了参数不报错Tran Adj了,但是报错Reset Fail 51,反复看了你的贴子,参数调了又调,还 ...

用q版或者r版固件开卡试试,你这个p版固件旧了点

网友E:
这板子看着不错,哪里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看着不错,哪里搞的 ?

海鲜市场上看到的,就3个,都被我买了。现在没看到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q版或者r版固件开卡试试,你这个p版固件旧了点

看了你的回复我尝试使用Q1112A、R0823A等都开过,读取速度依然回掉,邪门了,什么原理呢,不懂太难了。
用Q1112A开的时候速度到了100M左右,但是4K读取软件会崩溃,难啊。
大佬经常看到你和穿西装的那个大佬回帖,有什么方法跪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2T用58H配3D TLC比较好。
46en+15nm的MLC,寿命并不长。

赞同,我有一个2T  就是58H+L06B 的  稳定不掉速

网友:
Chk PreTest Fail这个错误基本上只能减少容量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