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并修一个大艺1028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5-03-09):
这是一个拖了很久的帖子。去年9月的时候,二叔拿了一个手电钻过来跟我说电池不耐用,充不进电了。打开一看,里面应该是进水导致腐蚀的电池正极阀,还有主板上面都有腐蚀生锈,没有拍图片,大家自行脑补一下。以为只是电池问题,于是凑了5个东磁的b品电池,测了一下内阻和容量都还算一致,内阻相差1mΩ以内。上去以后发现充不进电。怀疑是保护板有故障,于是拆下来测试,发现跳过mos管就能充电。

第一次发现是充电口处的mos管nce9435有问题,不开启,提升栅极电压后击穿了。网上采购了三片回来。用的是德百龙958d,热风枪300度风速5,(这焊台不太好用,温度不准,焊起来有点费劲) 因为担心对着主板吹会导致电池受热,于是采用了飞线法进行测试。焊好后发现还是不能充电,万用表测试发现mos栅极开启电压不太对劲。

怀疑是cw1053主控出现故障,于是又采购了三片cw1053,换上去发现涛声依旧,以此判断主控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能充电并不是主控问题。

到这里进入僵局了,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不死心。再次怀疑是新换的mos有问题,会不会击穿或者故障了?又换了一片,这次奇迹出现了。这回电池能正常充电了,测试充电功率干到40w。

再依次均衡一下各个电池的电压,用折合近2欧姆的黄金电阻作假负载测试,电流近9A(没记错的话) ,电池微微发热,拷打电池数分钟后电压来到近19v。感觉OK了,缠上金手指绝缘胶带,并且为ntc上导热硅胶固定在电池组上。接着将外壳清理干净,给主控和充电处mos涂上了浅浅的硅胶做防水处理

最后插上电钻进行堵转测试,测试没什么问题,嘎嘎有劲,将外壳装回,搞定。目前已经用了快半年了

总结:轻敌了,没有认真排查问题,mos管不清楚是质量问题还是焊接有问题(有可能温度?但静电不可能,烙铁焊台接地处理了) ,明明第二片还是一样的焊接手法就没问题。换的第一片拆下来发现击穿了。。。欢迎各位大神交流,多多指教

网友A:
这种板子维修成本太高,不如PDD淘一个最便宜的同款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维修成本太高,不如PDD淘一个最便宜的同款电池

本意应该是换个一个原件就搞定的,结果一步步被诱骗进去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池包好像均衡能力不行,我有两个都是充满后放几天就有两节电池只有2.8V,其余的4V,然后一用就保护了,坏的还是同一个位置的电池,没办法只能两个拼成一个用

网友C:
我的t12用工具包电池供电,就是避免烙铁漏电击穿元件,我技术太菜,再用插电的电烙铁,维修难度更大了

网友:
前几天移植了一个电池包,因为外壳插口不一样,就把东成的电芯移动到大艺的壳上,4串2并的,对比好了方向,有事就走开了一会,回来竟然反过来装上了保护板,就是电芯和保护板正负极完全相反,取样线肯定也反的,当时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焊好接上手电钻直接控制板冒烟,买个新的控制板修好电钻,再研究电池包,发现只是芯片有点暖暖的,正确接好后无输出,插入充电器居然充放电都正常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t12用工具包电池供电,就是避免烙铁漏电击穿元件,我技术太菜,再用插电的电烙铁,维修难度更大了 ...

我也是用t12。原本的858d焊台太差了,焊大焊点温度上不去,用了t12才发现原来的真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维修成本太高,不如PDD淘一个最便宜的同款电池

是的,和楼上说的差不多,不过当时也打算再不行就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意应该是换个一个原件就搞定的,结果一步步被诱骗进去

哈哈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