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笔记本怎么投屏到笔记本呢?

楼主(2025-03-09):
a 笔记本屏幕投屏到 b 笔记本,怎么弄下

网友A:
假定ab均为win11系统

b笔记本安装无线显示器

b笔记本打开此应用,a笔记本用win+k找到b笔记本的名称连接
挑无线网卡,我8852be的可以连接但8821ce却连不上

网友:
需要软件或硬件才能实现

网友B:
这是什么场景的需求?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C:
最简单的用个远程协助软件或者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不就解决了。

网友:
远程桌面或是无线投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用个远程协助软件或者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不就解决了。

向日葵最简单了,也不卡,不知道为啥流量那么小,画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场景的需求?

不用人走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ab均为win11系统

b笔记本安装无线显示器

限制 win11。。。。。。。

网友B:
看不懂这场景...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如果是WIN10以上的系统,可以通过设置来实现屏幕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这场景...

一份多页文档给多个人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份多页文档给多个人看

小白不都是WX发过去让他自己打开么?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都是WX发过去让他自己打开么?

学校电脑教室装的什么软件了,可以传输老师电脑画面,还能关闭学生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电脑教室装的什么软件了,可以传输老师电脑画面,还能关闭学生电脑 ...

不懂,这属于行业软件,九成九收费的...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D:
可以用QQ的远程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日葵最简单了,也不卡,不知道为啥流量那么小,画质还不错

会不会是传输了一部分数据,计算了一部分数据,这样流量就小了。
或者是把界面传输完成后如果没变化就不刷新,只刷新操作。
这个是开发者考虑的问题,使用者只管能用,好用就够了

网友:
现在win11自带这功能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QQ的远程桌面。

远程桌面是点对点,这个是点对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