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吃货换个粗饲料,联想KN301无线鼠标拆机,再改2合1锂电保护IC+XC6206供电

楼主(2025-03-09):
以前做过XC6206的转接板,但是那个板子的体积比较大,空间有限的地方塞进去会比较困难,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小

好友帮忙重新画了一个板子,然后去嘉立创打回来,一张大板上面包括XC6206的SOT23和SOT89两种封装的小板,另外还有一种带富满DW06D/DW07D保护板的小板

板子的背面

板子打的是0.8mm厚的,直接用裁纸刀切开

裁完的SOT23和SOT89的板子,跟前面旧版的转接板比起来,大约只有原来的1/4大小,这样一来很小的空间里面也能塞下转接板了

把库存的1.5V的XC6206芯片SOT23(丝印65E9)、SOT89各挖一颗拿来测试

XC6206的规格书摘要

XC6206不同封装的引脚定义

然后把1uF的贴片电容也挖出来,0603(给SOT23用)和0805(给SOT89用)的两种

先焊SOT23的板子

再焊SOT89的

这里说明一下,板子上方形的焊盘是正极,圆形的焊盘是负极

可调电源输出4.2V模拟电池

1.5V SOT23的6206静态电流大约5.5uA

1.5V SOT89的6206静态电流大约7.7uA

1.5V SOT23的6206输出最大电流按100mA进行测试

输出100mA时,1.5V SOT23 6206的温度大约53℃左右,如果输出的电流再大一些,芯片的温度会急剧升高,后面有官方的表格,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1.5V SOT89的6206输出最大电流按150mA进行测试

输出150mA时,1.5V SOT89 6206的温度大约52℃左右,如果输出的电流再大一些,芯片的温度也会急剧升高

XC6206官方的表格,1.5V的6206电流为60mA,也推荐大家按这个表格来使用,如果实在是希望输出电流能大于60mA,建议用SOT89封装的

前面的转接板只能实现1.5V的输出,但没有锂电池的保护功能,所以好友又帮忙给画了一版带保护板的PCBA,体积也非常的小

设计长度是12mm

宽度是5mm,因为裁剪的时候留了点余量,所以尺寸略大

1.5V的6206和2.8V放电截止的DW07D二合一保护IC各挖一颗

富满有两种SOT23-6封装的二合一锂电池保护IC,IC内置了MOS,不用再像DW01系列那样外挂8205 MOS,可以极大的减小板子的体积。DW06D是4.2V锂电池的保护IC,放电截止电压2.4V(有点低);DW07D是4.3V/4.35V锂电池的保护IC,放电截止电压是2.8V,因为我不需要充电保护的功能(我的锂电池是拿出来用专用充电器单独充电),所以我选了DW07D 来用,放电截止电压高,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池

在淘宝上富满的DW06D大约一毛多一颗,DW07D大约两毛多一颗,还是比较便宜的,比较适合拿来改造和DIY

DW06D的规格书摘要

DW07D规格书摘要

转接板涂中温锡浆,然后220℃开始烧烤

烤熟了

翻面,然后涂中温锡浆,把阻容先贴上,热风枪200℃吹熟即可,用到的贴片元件在图片里已经标注好了

保护板B端(BAT)接电池,O端(OUT)接负载,具体看下图标注

DW06D/DW07D的典型电路图

可调电源输出4.2V模拟电池给保护板供电

保护板静态电流9.3uA,输出电压1.487V,比纯6206的静态电流略大一点点

电子负载继续拉100mA

输出100mA时温度和前面的SOT23测试的温度基本上相同

欧万18B万用表打开蓝牙并连接PC的上位机,万用表电压档接保护板DW07D的BTT+和BTT-端(不是6206的输出端),准备测试过放保护电压截止的情况

PC端打开上位机软件,开始实时描绘电压曲线,然后可调电源慢慢的调降电压,在电压下降到2.8V附近的时候,DW07D切断了输出,确认DW07D的过放保护动作有效

下面开始整这个大吃货

联想的异能者KN301无线鼠标,电流说是10mA,信了你就输了

这货的工作时的电流大约是10~17mA,合着前面标签上写的10mA是按最小的电流算呗,这个鼠标的电池一直不怎么耐用,早就想把它改锂电了,精饲料(1.5V碱性电池)太贵,换粗饲料(4.2V锂电池),省钱可以买人参果吃

鼠标呼噜噜的时候电流倒还比较小

打开电池仓盖子,就一颗固定螺丝

便宜鼠标,里面的东西就比较少,用料也不怎么厚实

这微动也看不出来啥牌子的

这俩微动也不认识

中键和DPI开关的微动也不认识

鼠标的光学引擎是西格玛的MX8650A,很便宜的东西

板子的背面

无线收发IC是BYKC67M,丝印查不到规格书

这个鼠标好在电池仓和主板连接用的是飞线,这个改锂电池供电比较好改。如果那种电池仓正负极弹簧直接焊在主板上的鼠标,改锂电会费力一点,主要是那个弹簧不好处理

现在都是无铅工艺,弹片上的焊锡也是无铅锡,把导线焊下来的时候,烙铁温度得挺高才行,然后插弹片的塑料槽都有点融化了

正极的弹片是个平底锅,改锂电之后用的是14500电池,平头的,无法接触到正极的弹片

把球头扳手找出来

找个合适尺寸的扳手,球头一边顶在弹片的坑里再放到一块木板上,然后用锤子慢慢砸扳手的另一头,把平底锅逐渐砸成圆底锅就行了

把前面做好的保护板用热缩管套一下做个绝缘

然后导线焊接好,线都理顺,再用泡沫双面胶固定住即可

电池仓做个标记,以防哪天迷迷糊糊的做错事

安装好14500锂电池,鼠标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特别说明一下,如果锂电池放进电池仓后鼠标不工作(第一次安装电池的时候,DW07D有一定概率不输出),这时候只要抠住电池正极让它离开正极弹片,再快速松手,保护板就能正常输出了(就是电池正极那里快速的断开+接通一次)。关于这个问题官方的解决方法是短接DW07D的S1和S2引脚一次,或者插一次充电器都可以解决,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对付吃货的时候,下手一定要稳、准、狠,该换粗粮的时候就换粗粮,不要含糊

下面是两种打板文件,好友用立创EDA帮忙画的,在此感谢好友的辛勤付出哈

如果只需要XC6206的板子就打第一种,如果还需要DW06D或DW07D的保护板,去打第二种就对了

第一种:XC6206 SOT23和SOT89封装的双拼版,不包括DW06D/DW07D保护板

第一种网盘下载链接:(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hISVMQIwUB1Gmdsk_goAQ?pwd=8139
提取码:8139

第一种论坛本地下载链接:(论坛会扣55家元)

第二种:XC6206 SOT23+SOT89+DW06D/DW07D保护板三拼的

第二种网盘下载链接:(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xY6Hi2BkXMLHnoTXEm9mw?pwd=8139
提取码:8139

第二种论坛本地下载链接:(论坛会扣55家元)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