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待机电压低,不能点亮(已经解决)

楼主(2025-03-09):
  办公室电脑很少关机,上周五早上没启动,检查后发现电源炸管了,换了两个FSP电源,主机还是不能正常开机。
  主板是华硕A58M-E,接上FSP电源按开机键不能触发,测紫色线5VSB只有3.6V,绿色线PS-ON只有3.8V,开机按键只有2.7V。短接绿线黑线强制开启电源,再按开机键,多试几次能正常启动电脑。关机后问题如初。
  把电源从主板取下来单独测5VSB和PS-ON都是5V,插主板上则待机电压低,不能点亮主板,求维修思路。

下面是反馈信息,已经解决问题了。
听从坛友建议,拿了四个电源来测试,确认前面测试的两个全汉FSP电源有问题。

我习惯性思维的问题,电源去年用正常,放着一直吃灰,拿来试机,强制开启电源偶尔能让电脑开机,以为电源正常。两个FSP电源都这样,心想没这么巧的事,结果还真是这么巧。两个电源去年用过,放着吃灰,闲出问题了。

现在短接两个FSP电源绿线黑线能强制开启电源,估计问题不太大,准备拆开修修。

网友A:
再换电源,赶脚还是电源不行

网友:
一个更换新电脑的好机会,,向更强、更节能的方向迈出一小步,,

网友B:
主板上有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

网友C:
应该检查排除主板待机电路是否存在轻微短路或者元件不良。按理说正常的主板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折个正常的电源来测试...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E:
更换的电源是否良好?平时没有关机、估计主板有电容容量不够(通电长点电解电容会好转)。

网友F:
先确定更换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G:
主板纽扣电池正常吗

网友H:
主板电容,换的电源是否 完全正常

网友:
这个要有图纸或热像仪才能修。

网友:
既然电源在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那么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换电源,赶脚还是电源不行

确实是电源问题,换四个电源,找到好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

我也以为是主板有小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听坛友建议,多拿几个电源测试,确实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查排除主板待机电路是否存在轻微短路或者元件不良。按理说正常的主板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

我也以为是主板有小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但苦于没电路图没热成像。后面听坛友建议,多拿几个电源测试,确实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个正常的电源来测试...

听你们的建议,拿四个电源测试,确认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的电源是否良好?平时没有关机、估计主板有电容容量不够(通电长点电解电容会好转)。 ...

谢谢回复。听从你们建议,拿四个电源测试,确认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更换的电源是否正常

谢谢回复。听从你们建议,拿四个电源测试,确认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纽扣电池正常吗

电池正常。听从坛友建议,拿四个电源测试,确认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板电容,换的电源是否 完全正常

听从你们建议,拿四个电源测试,确认是前两个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