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ACASIS TBU405Pro 雷电4/3硬盘盒 + 西数SN7100 1TB固态硬盘 简单开箱测评和拆解

楼主(2025-03-09):
阿卡西斯(ACASIS) TBU405Pro 雷电4/3 M.2硬盘盒 + 西部数据(WD)SN7100 1TB固态硬盘 简单开箱测评和拆解,可用于 Mac mini 外置硬盘。
厂家送测的硬盘盒(B站联系的,第二次收到送测产品,第一次是爱快的Q3000路由,爱快的评测暂时还没做),然后自己还买了个西数的硬盘用来换掉我Win主机的系统盘(旧的系统盘容量500G已经用了400G)。
据说可以搞个M.2接口转PCIE槽来利用这个硬盘盒接显卡。
TBU405Pro M1 硬盘盒
购买地址:
产品参数
  • 品牌:阿卡西斯(ACASIS)
  • 型号:TBU405Pro M1
  • 支持硬盘:M.2 2280/2260/2242/2230 NVMe
  • 内置接口:M.2 M-Key
  • USB 规格:雷电3/4 / USB4 / USB3.0/3.1/3.2 / 2.0
  • USB 传输速率:40Gbps
  • 外壳材质:铝合金
  • 产品净重:150g
  • 产品尺寸:118x57x18mm
  • 保修:一年
采用 JHL7440 + RTL9210 双主控芯片的方案(在插入支持雷电3/4或USB4的接口时数据走 JHL7440 主控,USB3或USB2.0时数据走 RTL9210 主控)。
开箱和拆解
外包装正面
外包装背面
打开外包装,里面有 硬盘盒、CtoC的雷电4数据线、说明书、两个导热垫、胶钉(用于固定硬盘)、小规格硬盘转2280长度的塑料板。
硬盘盒正面
硬盘盒侧面,TypeC口那边,还有一个按键用于开启或关闭风扇,这个设计好评,可以把风扇关了不用忍受噪音(我之前自己买的那个USB4硬盘盒的风扇噪音还是有点大)。
硬盘盒底面,印有型号和SN号码,还有脚垫防滑
底盖可以直接抠开,然后就打开了硬盘盒,可以安装硬盘,设计还挺方便,免工具。硬盘盒电路板右上角有一个大电容,是一个330μF的钽电容,应该是用于意外断电时维持短时间的供电以保证缓存数据回写。
拧下电路板上的6颗十字螺丝,拆下硬盘盒电路板,外壳上固定有一个散热风扇,风扇是3线的,应该是可以调速的。
散热风扇品牌是 MIKO-FAN(深圳市米克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型号为 MD4505HS,额定电压电流为 5V / 2A
雷电4/3主控芯片是 Intel 的 JHL7440 芯片,后端接口为 PCIe Gen 3×4 ,前端接口是 Thunderbolt™3(兼容USB4.0及Thunderbolt4设备),TDP 2.4W。
该芯片好像不支持USB3.0/2.0这些低速协议,所以还要另外配一个主控。
JHL7440芯片官网:https://url.zeruns.com/os31H
另一个主控芯片是 瑞昱(Realtek)的 RTL9210,前端接口是 USB 3.1 Gen2(10Gbps)/ 兼容Gen1(5Gbps)和 USB 2.0,后端接口:PCIe 3.0 x2(带宽16Gbps),支持SATA Gen3(仅B/CG版本,这款硬盘盒不支持)。
RTL9210B芯片官网:https://url.zeruns.com/Sc7nr
RTL9210主控芯片右上角还有一颗型号为 PI6C557 的芯片,是Diodes Incorporated(原Pericom)生产的PCI Express时钟发生器芯片,主要用于降低电磁干扰(EMI),支持PCIe和以太网协议。根据型号后缀不同,其参数和兼容性有所差异。
USB-C口旁边有一个型号为 CYPD5126-40LQXI 芯片,是赛普拉斯(Cypress)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接口集成电路(IC),专为 USB Type-C 和 Power Delivery(PD)应用设计。这款接口IC具有丰富的功能,为现代电子产品提供了多种连接和供电解决方案。简单说就是C口的电源管理芯片。
CYPD5126-40LQXI 芯片官网:https://url.zeruns.com/4RSfc
风扇接口旁边有一个型号为 PCTB818A 的芯片,没查到资料,接了个32MHz的晶振,疑似是一个单片机集成DCDC电源和风扇控制相关的?
主控下面有两颗丝印为 A34 2438 的芯片,没查到资料。旁边还有一颗型号为 SGM7222 的芯片,这个芯片在电路板上有3颗,是圣邦微电子(SGMicro)推出的一款高速、低功耗双刀双掷(DPDT)模拟开关芯片,主要用于电子设备中的信号切换。
主控旁边还有两颗型号分别为 FENTECH 25VQ40CTIGT 和 winbond 25Q80DVNIC 的存储芯片,应该是分别用于存储两个主控芯片的固件的。旁边还有一个丝印为 A5AE4R 的芯片,旁边有个电感,应该是DCDC电源芯片。
Winbond(华邦电子) W25Q80RV 是 8Mbit(1MByte) 容量的串行闪存芯片。
FENTECH(深圳市锋华创芯微电子) 25VQ40CTIGT 是 4Mbit(0.5MByte) 容量的串行闪存芯片。
还有一颗型号为 FR9855 的芯片,是一款由 Fitipower Integrated Technology Inc(天钰科技)生产的 同步降压型DC-DC转换器芯片(电源芯片)。
使用 维简C5检测仪 读取硬盘盒附赠的数据线的E-Marker信息,信息显示该数据线支持 USB4 Gen3 / TBT4(雷电4),厂商代码0x315C,支持PD3.1 EPR 20V 5A。
硬盘盒测速
硬盘盒接 西数SN7100硬盘 在Win主机上插20Gbps的C口,数据走的RTL9210主控,连接速度10Gbps,不支持20Gbps,用 AS SSD Benchmark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974.05MB/s,顺序写入速度 953.3MB/s,单线程4K随机读速度 36.71MB/s,单线程4K随机写速度 46.19MB/s。
硬盘盒接 西数SN7100硬盘 在 Mac mini 主机上插40Gbps的C口,数据走的 JHL7440 主控,用 Blackmagicdesign Disk Speed Test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2815.2MB/s,顺序写入速度 2421.2MB/s。
硬盘盒接 西数SN7100硬盘 在 Mac mini 主机上插40Gbps的C口,数据走的 JHL7440 主控,用 AmorphousDiskMark 4.0.1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3163.92MB/s,顺序写入速度 2856.7MB/s,单线程4K随机读速度 94.62MB/s,单线程4K随机写速度 67.89MB/s。
硬盘盒接 致钛TiPro7000硬盘 在 Mac mini 主机上插40Gbps的C口,数据走的 JHL7440 主控,用 Blackmagicdesign Disk Speed Test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2744.6MB/s,顺序写入速度 2781.8MB/s。
硬盘盒接 致钛TiPro7000硬盘 在 Mac mini 主机上插40Gbps的C口,数据走的 JHL7440 主控,用 AmorphousDiskMark 4.0.1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3067.26MB/s,顺序写入速度 2863.78MB/s,单线程4K随机读速度 67.71MB/s,单线程4K随机写速度 46.59MB/s。(这个时候macOS系统已经迁移到这个外置硬盘里了)
硬盘盒发热情况热成像图
RTL9210 主控工作时空载(没有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发热情况热成像图如下,芯片温度55度左右(室温24℃左右)。
JHL7440 主控工作时空载(没有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发热情况热成像图如下,芯片温度55度左右(室温24℃左右)。
JHL7440 主控工作时满载(读写跑满)发热情况热成像图如下,芯片温度60度左右(室温24℃左右)。
硬盘盒读写跑满时外壳正反面热成像图如下,外壳在37度左右(室温24℃左右)。
发热量很低,表现很好,比我上一个硬盘盒好不少。
西数 SN7100 1TB固态硬盘
购买地址:
参数
  • 接口:PCIe Gen4x4
  • 容量:1TB
  • 顺序读取速度(MB/s):7250
  • 顺序写入速度(MB/s):6900
  • 随机读取速度(IOPS):1000K
  • 随机写入速度(IOPS):1400K
  • 尺寸:80 x 22 x 2.38 mm
  • 重量:5.8 g
  • 可靠性:1.75M 小时
  • 保修:5 年 / 600TBW
测评
外包装正面
外包装背面,标签写着制造商是西部数据技术公司,型号是 WDS100T4X0E
打开包装取出硬盘,配件只有说明书
硬盘正面,只有一个闪存颗粒和主控以及电源芯片。
硬盘背面,没有任何元件。
闪存颗粒型号是 SanDisk 022643 1T00 ,是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旗下品牌闪迪(SanDisk)推出的最新一代 3D NAND TLC 闪存颗粒,该颗粒单颗容量为1TB,采用闪迪原厂最新的218层3D闪存技术,通过创新的横向收缩技术将位密度提升了约50%。其NAND I/O速度超过3.2Gb/s,相比前代产品SN770提升了约60%,同时写入性能和读取延迟改善了约35%。颗粒支持NVMe 1.4及更高标准的NVMe 2.0协议,兼容PCIe 4.0 x4接口。在HMB(Host Memory Buffer)技术加持下,可实现最高7250MB/s的顺序读取速度和6900MB/s的顺序写入速度,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1000K IOPS和1400K IOPS。此外,其功耗和发热控制表现优于前代产品。
主控型号是 SanDisk A101-000101-A1 ,是西部数据的最新自研主控 Polaris 3 A101-000101-A1 ,该主控为DRAM-less 无缓设计,支持 PCIe Gen4 x4、NVMe 2.0,处理器采用多核心架构 TSMC 16nm 制程的 ARM Cortex-R处理器。
主控右侧丝印是 22B060B 431181 的芯片为PMIC电源控制芯片,四周被MLCC电容包围。
CrystalDiskInfo信息如下图
插电脑上测试,主板是华硕 TUF GAMING B760M-PLUS WIFI D4 ,CPU是 i5-14600K ,硬盘空间占用400GB左右,用 AS SSD Benchmark 软件测速,顺序读取速度 5855.79MB/s,顺序写入速度 5426.7MB/s,单线程4K随机读速度 87.92MB/s,单线程4K随机写速度 224.33MB/s。
读写跑满时硬盘正面热成像图如下,主控最高温度72℃左右(环境温度24度左右)。主控发热较大,闪存颗粒几乎不怎么发热。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46.html

网友:
牛牛牛,这速度,非常的不错

网友:
似乎是评测可以得到这些个?

网友:
这速度比较快了

网友:
西数不再做SSD了,以后全部是闪迪的,不过本来也是闪迪的东东,挂个西数的名而已,左手倒右手。

网友:
这温度算不算偏高?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帖
技术帖,有干货

网友:
速度可以,雷电接口确实有优势

网友A:
我只好奇,这个测完后,还需要返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好奇,这个测完后,还需要返还吗?

不需要,这个就是置换形式的合作,给你产品,你出评测,没有额外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这个就是置换形式的合作,给你产品,你出评测,没有额外的钱

感谢回复,我没事了也去B站多转转看看,虽然做一个B站、某音抽奖活动的中奖绝缘体,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中了呢

网友:
40GB的速度,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