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许老师电桥里的单片机直接换成STC32G12K128吗?

楼主(2025-03-09):
原来用的型号是STC12C5A60S2估计比较老了,STC32是新出的,价格很便宜才2块多包邮,据说性能很强悍?如果把原来的单片机换成STC32G12K128,原来的程序可以不改动直接编译运行吗?

网友A:
这个图也收藏过
源码可以发一份吗  谢谢啦
blad2@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也收藏过
源码可以发一份吗  谢谢啦

许老师原帖里可以直接下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1933-1-1.html

网友:
你花10几元买块STC12C5A60S2开发板编译一遍烧个程序,然后再买块STC32G12K128.把STC12C5A60S2干下来再把STC32G12K128干上,再重新来一遍不就知道了嘛,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许老师原帖里可以直接下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1933-1-1.html

原来矿坛才是首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矿坛才是首发呀

估计是,都十几年了那个帖子还一直有人回,不过现在应该与时俱进,看能不能把单片机换成更先进的版本,顺便把频率提到10K,STM32版本没有源代码没法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都十几年了那个帖子还一直有人回,不过现在应该与时俱进,看能不能把单片机换成更先进的版本,顺 ...

前几天看到国外一老外在aliexp上买了廉价版本的仿制货,在问电源有些问题好像

网友B:
这个电桥玩起来有难度啊,我没台表、没示波器、没精密基准电阻电容,玩个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桥玩起来有难度啊,我没台表、没示波器、没精密基准电阻电容,玩个der ...

没有也能玩,那些要求精度的电阻撸立创0.1%的高精度电阻就行了,这样装起来精度就不会太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也能玩,那些要求精度的电阻撸立创0.1%的高精度电阻就行了,这样装起来精度就不会太低 ...

显示屏是八位数码管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是八位数码管版本?

应该不是吧,没见过有数码管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都十几年了那个帖子还一直有人回,不过现在应该与时俱进,看能不能把单片机换成更先进的版本,顺 ...

看到有个AD9850 ..   马上没想法了

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个AD9850 ..   马上没想法了

穷啊

那是100K版本,我也是因为AD9850不想做那个,还是考虑把7.8K的改一改,搞成10K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100K版本,我也是因为AD9850不想做那个,还是考虑把7.8K的改一改,搞成10K也够用了 ...

赶紧搞起,期待你的电桥大作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的,因为STC官方网站还悬赏把这个STC12单片机的电桥程序移植到STC32上面呢!!

网友C:
今天有空,仔细看了这个方案,发现一些疑惑,首先从电源部分讲原作者使用公频变压器出9V交流,然后整流滤波给7805、7905出+/-5v.你若改成便携式,那么必然是选择锂电池供电,若选择原电路,那么电源效率比较低,若选择更换DCDC电路,虽然效率高了,但是存在引入噪声的可能,还需要测试最终有没有影响还需测试后才能知道,即存在不确定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空,仔细看了这个方案,发现一些疑惑,首先从电源部分讲原作者使用公频变压器出9V交流,然后整流滤波 ...

我买这个套件,是DC-DC供电的,好像没有双电源。

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这个套件,是DC-DC供电的,好像没有双电源。

电源部分

MP1584不就是降压型DCDC电路嘛,估计应该是5v输出,然后AO4622双NP型MOS管应该是负电压电源,可能还和LM358有关,做电压跟随器用,奇怪应该还有个负电压电路呀,没看明白

网友:
没有看代码但我直观的感觉如果换成AI8051U是最方便的,而且用赠送的擎天柱小板子连引脚都兼容了,通过新建工程选8bit工作模式迁移代码应该难度不大,烧录时也对应设置成8bit模式就好了,如果使用32bit模式就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