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折腾个可乐气罐

楼主(2025-03-09):
几年前试验纯水机纯水置换功能的效果,做了个可乐压力罐,之后就遗下这个可乐瓶,一直想扔没扔,这两天测试压力表,需要一个储气罐保压,就把这个可乐瓶加个气门嘴,效果很好。

这个可乐瓶盖上当时加装了2分快插接头,一直都没拆,这次正好接数字压力表;

把一根铁条烧红;

在瓶底最厚的地方烫个合适的孔,烫孔比钻孔好,烫融化的塑料正好加厚孔边沿,避免耐压能力下降;

补胎店要的气门嘴,现在的真空胎没有这个了,加个硅胶密封圈后装在瓶底;

车载加气泵加气;

这个瓶号称耐十个压,打到三个压不敢再打了,瓶身硬的像铁一样,当年试验时水压达到五个压,加气比加水危险,三个压也够了。

应急用一用,用完也该扔了。

网友A:
可乐瓶感觉现在自己吃的非常撑。

网友B:
可乐瓶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还有这用处

网友C:
当年上海世博会,有那种特殊的小瓶可乐免费的,拧开骤降压,里面会结冰块,不知压力有多少。

网友D:
可以用来做气动火箭

网友E:
没想到可乐瓶耐压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乐瓶感觉现在自己吃的非常撑。

气体加压要是爆了,威力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乐瓶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还有这用处

物尽其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上海世博会,有那种特殊的小瓶可乐免费的,拧开骤降压,里面会结冰块,不知压力有多少。 ...

压缩气体释放时会吸收热量,但能制冰,那估计压力非常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来做气动火箭

那压力还是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可乐瓶耐压这么好

号称能耐十个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号称能耐十个压

打爆它试试。

楼主:
不敢,液压可以试试,气体威力太大了。

网友:
打过几次气,有点怕打爆。。鼓鼓的就不敢打气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液压可以试试,气体威力太大了。

塑性材料,这个压爆了也是裂开

网友:
好想看看它BONG的样子

网友F:
没想到可乐瓶能承受这么高的压力,话说为何空气加压后比水加压了危险呢?

网友:
记得以前有卖“二氧化碳瓶盖”的,当时我给小气泵稳压就是用的那个瓶盖,用起来还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可乐瓶能承受这么高的压力,话说为何空气加压后比水加压了危险呢? ...

好像是冲击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