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子倒计时定时器 简修

楼主(2025-03-09):
一般用于炉灶计时提醒用,由于长时间不用今天装上电池屏幕忽明忽暗,拆开看看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吗

对呗                                                                                                    .

网友:
竟然还有物理开关

网友B:
前几天在楼下捡了个这个,开机显示正常,就是按键没反应,拆开看导电胶掉的剩一点点,从其他的导电胶上移植三个,b7000胶粘上,可OK了!

网友:
开关的质量问题,常见。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压电蜂鸣器声音太小,正想办法改成大声的

网友:
竟然还有配开关

网友:
也折腾过,就是开关接触不良,拆开用钳子夹一下好点,涂油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
弄了半天是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同款白色,也是开关不良,滴了点神油,现在还行

网友:
我也是用来烧菜的时候用,蒸几分钟,炒几分钟,都不用操心了。

网友:
        直接短路吧,反正液晶也很省电。手头几个都是老货,按键键盘还是金属的,屏幕也够大。石墨的 反应慢、不耐用。
         现在用手机的智能助手也很方便,直接说 就行。“小爱同学(Siri),设个20分钟闹钟。”
         这个可以设双闹钟。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硅油从哪买呀?

网友:
这种拨动开关氧化失效的太常见,所以几个型号的都撸了点元件备用,偶尔有不适配的,也是喷神油顶上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在楼下捡了个这个,开机显示正常,就是按键没反应,拆开看导电胶掉的剩一点点,从其他的导电胶上移植 ...

进某种腐蚀液体了吧,导电胶掉很少见

网友:
内部很简单,有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