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 ARROW 箭牌 环形吸顶灯(以及解决鬼火和频闪)

楼主(2025-03-09):
价格,该款为米家智能版,且为两年前购买,价格较贵,这个公模同款的普通版,目前某多多价格大概四五十元左右。

外观,外圈+内圈发光,中心不发光。灯具材质全金属,外圈和内圈为软硅胶条,做柔光用。这种发光方式好处在于不同于常见的中心发光灯具,在房间角落的地方亮度衰减较严重,而是整个房间的亮度都很均匀。

铭牌,未标注型号

灯条为软灯条,粘在灯具上,规格2835-160D,即一米上有160个2835灯珠。每组10个,双色温,单个色温每组5个,连接方式为5个并联。

驱动,旁边的黑色电工胶带请忽略,是我后面加上去的,下面会解释作用。

四个S2M 1000V2A二极管组成整流桥

BP8501  AC转3.3V/5V DC芯片,给米家芯片供电

米家mesh芯片

LED恒流开关芯片,丝印JLK105D,网上找不到相关生产厂家和手册,只知道可以代换BP2958。

电容这里就不做解释了,因为之前换过电容了,原装的整流桥电容大概400V 22uF-30uF左右,输出电容为400v 6.8uF*2。
续流电感感量为2mH

单路(单色温)输出电流为200mA,电压为120V左右

这个灯具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通过遥控、APP关灯后,灯具仍然微亮,尤其是湿度大的天气时微亮更明显。
推测为LED开关芯片内的MOS管的漏电流,在灯具未彻底断电的情况下,与大地形成回路导致微亮。
制作了一个LED微亮消除器,通过一个分压电路控制MOS开关来彻底关断MOS管,解决了智能灯具的微亮(鬼火)问题。
该电路已开源在立创社区
https://oshwhub.com/catsimple/led-wei-liang-xiao-chu-qi

问题二:有时灯光会频闪,手机不可见,肉眼可感知。
猜测:
1.电容容量不足,电压纹波导致灯具闪烁,更换大电容后未解决,排除。
2.电感感量不足,电流纹波导致灯具闪烁。通过调整亮度,降低其电压和电流,发现问题未解决。且这个部件难以更换,这些看起来像变压器的功率电感都是定制的,一般网上买不到散件。
3.LED开关芯片问题,也许是芯片开关频率不好,也许是PWM调光电路干扰,又或者是内置MOS管质量不好。不管了,既然有代换的,换了试试。这也是这次拆解的目的。

拆下后发现底下还设计有贴片的位置,也许是为了兼容不同封装的其它型号的芯片,成本原因最终选择了JLK105D这款不知名芯片。

更换BP2958后问题解决,无肉眼可见频闪,通过手机手动调整快门时间拍摄LED也未发现频闪,证明是LED开关芯片质量问题。
BP2958是上市公司晶丰明源的一款芯片,选择知名公司的芯片一般不会出错。

网友:
坐在沙发上点个赞。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提供

网友:
厉害 环形吸顶灯也用上米家智能版。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A:
灯条立着放的,估计不便宜啊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高手  懂得分析代换  一般人想不到啊

网友:
灯芯数量多、每灯芯实际功耗不大,使用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立着放的,估计不便宜啊

另一个问题热阻大,应该用铜基板,或者多层柔性电路板,上层正负极,下层热电分离快速导热。

网友B:
这个ARROW应该是蹭大牌的吧

网友:
把手机打开相机,开到专业,吧快门开到4000分之一秒,能看到闪烁不闪烁。。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ARROW应该是蹭大牌的吧

该品牌确实有灯类产品销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该品牌确实有灯类产品销售

箭牌照明和箭牌卫浴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箭牌照明是隶属于广州箭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一九九五年,是一家致力于照明电子产品设计、研究、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1。而箭牌卫浴(ARROW)成立于1994年,隶属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是国内具有实力与影响力的综合性卫浴品牌,是中国规模较大的建筑卫生陶瓷制造与销售企业之一5。尽管两个品牌在名称上相似,但实际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各自在其领域内开展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牌照明和箭牌卫浴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箭牌照明是隶属于广州箭牌照明科技有限 ...

可以理解成贴牌的,当时以为是箭牌卫浴的,后来发现不是,但是也无所谓了,反正那是当时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接入米家的灯了

网友:
这箭牌照明产品质量?

网友:
公模同款的普通版,价格大概四五十元左右

网友:
消除了LED照明灯的鬼火问题,小问题,大贡献,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