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新手组装U盘系列(十)FC3379单贴SDUNEIBMA-064G

楼主(2025-03-09):
    大家好,我又又又来贴芯片来了,贴这芯片的原因是我在黄鱼上入了假的1T固态我(我知道U盘有扩容盘,没想到固态盘也有扩容的,我还是太天真了

由于这固态是读不了盘的,芯片又被打磨,所以先拆闪存芯片出来贴FC3379,看看芯片是何方神圣

原来是闪迪BICS5 64G芯——查了一下闪存的数据

除了闪存封装类型对不上外其它都一样,估且就叫它SDUNEIBMA-064G吧,如有不对请大神指正,谢谢。

量产了下,结果成功PASS,先测试下速度

令人意外的是我以为会是大波浪,结果实际读写速度一直很平稳

最后跑个圈吧

另,有大神说我这是有锁片,请知道且有我这种芯片的大神指正下,谢谢。

网友:
容量对了,有锁无锁都一样吧

网友A:
3379 还是新tlc支持的好,mlc反倒就是个20大30写入

网友:
速度不孬,3379可玩性还可以

网友B:
问下,你这个板子跳线怎么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这个板子跳线怎么跳的

免跳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79 还是新tlc支持的好,mlc反倒就是个20大30写入

FC3379I没贴过MLC,改天试试

网友:
FC3379I没贴过MLC,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