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 ZXHN E2603 WIFI6 拆机图

楼主(2025-03-09):
今日又去回收站闲逛,一开始以为是腾达的路由,拿起来一看,哟呼,还是中兴的WIFI6路由。不过是移动的,有点担心会被锁
与老板一通交涉,一块H61主板+这个路由35大洋拿下。 拿H61是因为手头还有1个I5 2400S 和1个 I3 3220,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言归正传,开始拆。
外观证面,
背面标签。
只有脚垫底下两颗螺丝,拆掉螺丝,拿张卡 划拉一圈,把卡扣划拉开就可以开盖了。
这是内部,  铝散热片固定在外壳上边。

下面看下主控和WIFI芯片。
主控

两个WIFI IC。分别是2.4G+5G,应该有集成功放吧?
镁光的内存。
背面应该还有个闪存片,懒得拆了

OK,发完,手工。
找半天没找到相关参数,感觉应该是AC1800的吧,今晚拿回家,用台式机的AX210网卡连上看看是不是2400M就知道了。

网友A:
网上有卖这种运营商定制的无线路由器,也要30多元呢。

网友:
ZX的U,没得玩...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B:
7975+7915。。。老牛马了,AX1800的,手机连上显示1201mbps

网友:
不折腾的话,够用就行

网友:
回收站还卖这么高,用到就是赚到

网友C:
中兴的移动的E2603和电信的E1603一样,信号和速度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兴的移动的E2603和电信的E1603一样,信号和速度都没问题。。。

E1630我也有,刷了通用固件,加进中兴的APP,把上盖扔了,加了两块铝散热,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975+7915。。。老牛马了,AX1800的,手机连上显示1201mbps

失算了,还以为是AX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这种运营商定制的无线路由器,也要30多元呢。

感觉这个还是比360那些好,之前拿过几次360的,也是运营商定制,今天用得好好的,隔天WIFI信号都不见了。

网友:
就是刷不了固件

网友:
看在价格的份上,就忍了吧

网友:
中兴的WIFI630元也不贵的。

网友:
运营商的路由器还行,不算太差。

网友:
移动的路由器就怕会锁网

网友:
30也是钱,可以吃顿kfc

网友:
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