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检修电控燃气热水器不加热的问题。

楼主(2025-03-09):
今天去幺姨家玩,她家电控燃气热水器坏了,叫我给修一下。
徒手无工具,发现有点火声音,就是点不然火。
估计是气路问题。

这个气路电磁阀,为何有2个呢?
电磁阀一般是几v的电压?
我的判断就是要么电磁阀坏了,要么就是主板控制电磁阀的板子坏了。

或者是感应出水的感应器坏了,徒手无工具,只能作罢,拍照走人。

网友A:
怎么题目是电热水器,图片又是燃气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题目是电热水器,图片又是燃气热水器

关注到重点了...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不光是气路、水路,还检查排风扇、气压开关等等……

网友:
有声音也不代表没问题啊,这种一般开关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这应该叫燃气热水器

网友:
明明是燃气的嘛,不是电热的哦

网友:
把点火针拆下来擦擦

网友:
这个应该有故障码或等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把电机下面的负压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明明是燃气的

网友:
点火高压有打火,一般延迟一两秒电磁阀打开能听到清晰的开启撞击声音,如果没这个开启声音说明电磁阀未动作。

网友:
这是燃气热水器怎么说是电热水器呢

网友:
燃气热水器插电就叫电热水器吗

网友:
刚开始没看到图片,当看到说到气路的时候我疑惑了,电热水器还有气路?当看到图的时候,这不燃气热水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