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贝盒子问题 能安装第三方软件吗

楼主(2025-03-09):
请教大伙,市面的当贝盒子能安装第三方软件吗,不知道能否打开“未知来源安装”。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俺都是直接安装到电视机里,也想知道楼主的问题有什么答案。

网友:
安卓的系统分版本不同而设置不同,打开“未知来源安装”需要高版本,低版本的系统需要root权限

网友:
曾经用过一个可以。

网友:
看系统版本吧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

网友:
安卓的系统分版本不同而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