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始皇帝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

楼主(2025-03-09):
先说背景:家里一共4种工具,有博奥菲的割草机,配2电,去年新购入2电;东成18V电扳手,配1电;东成20V电锯,配1电;威克士电扳手,配2电;平日电锯用的比较多于是购入两个电池转接头以满足日常使用。今年突然割草机损坏于是闲置4电池,想问下大佬们有没有博奥菲电池旧物利用的好方法,我看网上有东成,威克士这类大牌的工作灯和充电宝卖,买博奥菲这种山寨野鸡厂的产品真的是坑死了,电池机身无铭牌信息,只有个25998000MAH的容量,充电还是极为先进的圆孔插头,现在手机插头好歹还只有主流的那三种,这类电动工具的接口真的是五花八门放飞自我。

网友:
我看着像牧田口
我有一个塞进去一个T12控制板,电压20V正合适,做了一个外出能携带得烙铁修电动车偶尔焊个线啥得挺好用。

网友:
你家工具挺多

网友:
那个不是牧田口么?

网友:
最右边黄色的就是比较常见的牧田口。

网友:
我都买二线品牌 都大艺a3通用的 一块电池能用很多个工具呢

网友:
再搞几个电池型号,开个博物馆啊,收门票,分分钟回本,
电池最忌不通用,贵还没用。
你现在考虑的不是再给电池配工具,而是想办法把电池卖了,亏本卖,或者拆电芯换成其他外壳,把工具加转接口,换尾插,等方式,统一电池平台。

网友:
真的是五花八门放飞自我

网友:
把割草机的取电座搞出来,接下来就可以发挥你五花八门的想象力了

网友:
搜“电池转接”,
21V平台电池接口都可互转,

请叫我雷锋

网友:
我只有一种,牧田款,各种工具都是这一种电池,通用性强

网友:
我现在家里统一大艺口了,接口太多没工夫整那么多电池,好电池整两块就够了

网友:
自己改吧改吧就成了新接口了

网友:
这不就牧田口吗?很多山货都是用牧田口的,我有一个别人淘汰的山寨洗车机电池就是这种口的,型号也是V什么8那种,还带个DC充电口。

网友:
杂牌一般两种接口,大艺和牧田,你这个貌似是牧田

网友:
买个转接盖照用

网友:
电池最忌不通用

网友:
我同意,就缺一个统一借口的
我几个工具,电池就几个
现在就得都卖了换了杂牌大艺口
反正现在无刷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