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穿上金属外衣(铝基板外壳)

楼主(2025-03-09):
  其实我是被TS457引流到论坛来的,去年初那一阵内阻仪非常火,1035+和黄皮那时还挺贵,457这40出头的价格就非常有性价比,反正业余玩家一年用不了几次,太贵的没必要,有一个大概的参考,能判断电池好坏就行。目前TS457已更新到2.0版本,对比下来我发现主要改变有:蓝色UI,增加了充电指示(黄线AD),电源IC改为LDO(电池供电时电压更稳定),短接无底数(每次都可以归零,测量比1.0大概小了3个字)。

  不明白这些工具为什么要做成表头的样子,我也没机柜装它,裸着用始终不太放心,决定做个外壳。看大家外壳方案:1、裸奔(原壳改造)2、防水塑料盒(手动开孔)3、3D打印外壳(当时还没有白嫖)。于是我选择了:4、铝基板外壳(JLC打样),其制作难度比防水盒手工开孔更高,因为我选择了焊接:

  1、测量表头画好外框,提交嘉立创打样:

  2、根据官方充电模块反推出原理图,图中AD(黄线)即为充电指示功能,串2K电阻接到4056的2脚即可:

  3、板子到了以后开始焊接,这里需要大功率电烙铁、铁板烧、热风枪等工具,这里可以看出,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组装的时候花了不少功夫:

  4、充电指示灯采用热熔胶导光方式,优点是防尘防水,需注意LED不能离得太近,不然发光会不均匀。后两张图为接上AD黄线后充电时电量图标出现滚动效果:

  5、也顺手做了开尔文夹和弹簧顶针,接口全采用XS12航插,质感更好,接驳更方便:

  6、最终成果展示,面板与金属按钮搭配很合适,TYPE-C开孔大小正好,装配工艺严丝合缝:

补充内容 (2025-3-20 11:08):
虽然这玩意不会有几个人做,但还是发一下,立创开源链接:
https://oshwhub.com/weln2022/7139-biao-tou-wai-qiao
立创标准版链接:
https://lceda.cn/editor#project_id=c6...

网友A:
负责测量部分的电路跟以前相比有变化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责测量部分的电路跟以前相比有变化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

大概看过 测量电路没有区别 只改了电源降压部分

网友:
全铝外壳很漂亮。这需要立体空间很好才能设计出来的。厉害

网友:
有技术又有手工 很赞

网友:
这个高贵了啊

网友B:
漂亮啊,面板圆弧细节都处理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啊,面板圆弧细节都处理到位!

是嘉立创切的很准确

网友:
漂亮的外衣就这样打造出来了,非常棒!

网友C:
测几个电阻看看效果

网友D:
我估计是用的最多的人,这几个月测了几百次了。光多多上的东磁电池每天撸一节撸了40多节收到就是先测内阻。最简单的装配,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弄探针测试电池比较考验首发,原自带的线有点细有点硬不好收纳次数多了有折断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用的最多的人,这几个月测了几百次了。光多多上的东磁电池每天撸一节撸了40多节收到就是先测内阻。 ...

原装线我换成了4p硅胶线 颜色都是一样的

多多买的东磁是真的吗?多少钱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几个电阻看看效果

没拍图片 跟红色UI的1.0版本测的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线我换成了4p硅胶线 颜色都是一样的

多多买的东磁是真的吗?多少钱一节? ...

2元券后基本2块3,有时3元券就是1块出头。有真有假,内阻从13~20都有,容量除了新时代的不够,平均电压也低。其它家的基本都够。应该是东磁电池淘汰的次级产品。我一次买3节一起发来的序列号都不同,内阻也不同。

网友:
做得比较漂亮,金属外壳是否还有屏蔽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精致的外壳,精湛的技术

网友E:
铝壳的焊接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壳的焊接是个技术活

单用烙铁的话 功率得150W以上 下面用加热板烤的话 普通T12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