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五串锂电给14.4v镍氢电扳手供电,会不会炸机

楼主(2025-03-09):
有把很老的Kawasaki冲击扳手是14.4v镍氢的,早已找不到电池。
以前接出ec5线,插12V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可以拆电动自行车轮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545-1-1.html
后来应急电源鼓包了,
有铁锚16V电池但找不到对应的取电座。
正好买了大艺A3电池,取电座也很好买。
就做个ec5转接试试。

开机看起来转的太快,有刷能明显闻到类似碳刷燃烧味(这味道08年在船厂实习看焊缝打磨再熟悉不过了)

开关有调速,可以轻按让它转慢点,但就是不知道这样超电压使用会不会不小心炸机,特来请教

楼主:
买的大艺大号取电座还在路上,
如果可以21v供电,就把这台14.4v扳手的底换成大艺的。

网友:
不会炸机,碳刷磨损很快,转速很快,力量也会很大。

网友:
电压高太多了,我是不敢这样搞的。

网友A:
十五年给14.4V的工匠电钻装了个5串2并锂电池,用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当时三星1500MAH电池20元一只,保护板40元,工匠电钻3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五年给14.4V的工匠电钻装了个5串2并锂电池,用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当时三星1500MAH电池20元一只,保护板40 ...

多谢分享,看到成功的版友我就放心了

网友B:
正常来说没一点问题,这种14.4有刷电机超压到18V,可以说毫无影响,一点问题都没,除非拿电子显微镜来找问题。。
就怕原装用的12V电机,然后超压到14.4,
然后你再超压到18V,,这样可能就达不到最佳的效率。发热会更严重,好消息是电炮这玩意不可能会堵转,所以轻量使用,没一点问题。

网友C:
关键是看电机耐压多少  有糊味 有可能电压超了一点

网友:
你确定这个21V的电池,不是电压,而是型号吗?如果电机是12V的,你确实在搞坏事,会烧坏控制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电机耐压多少  有糊味 有可能电压超了一点

谢谢,我拆开好好查一下电机铭牌型号

网友:
原来有个7.2v角磨机,配8.4v的锂电保护板,很难配到,而且很贵。后来直接三节12.6v电钻锂电源安上。太好用了

网友:
这电压相关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没一点问题,这种14.4有刷电机超压到18V,可以说毫无影响,一点问题都没,除非拿电子显微镜来找问 ...

感谢大佬为我答疑解惑,
我拆开把电机型号查查,线阻量量看

网友:
长时间可能会影响寿命

网友:
放心大胆的用,肯定不会炸机的,最多就是烧坏电机碳刷,或者电机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五年给14.4V的工匠电钻装了个5串2并锂电池,用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当时三星1500MAH电池20元一只,保护板40 ...

网友:
川崎电动扳手? 进口的? 第一次知道川崎还有电扳手

网友:
看电机标称电压和控制器耐压,都在范围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