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热门品牌真实测评对比,买前必看

楼主(2025-03-09):
在雨季及回南天期间,除湿机是必不可少的好助手。但市场上的产品种类繁多,品质参差不齐,且劣质的除湿机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会造成二次污染,导致人们长期处于高湿度环境,长期使用还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为此,我们为您带来了除湿机测评和除湿机推荐2024数据,希望能帮助到您选择。
长期处于湿度高的环境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一大原因,那么具体会有什么情况呢?
1.呼吸系统疾病:高湿度环境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导致空气中病原体浓度增加,人们吸入这种物质后,会引起呼吸道感染等多种呼吸道疾病,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2.皮肤问题:当环境湿度过高时,皮肤表层的水分蒸发速度会减缓,这会导致汗液无法迅速排出,进而可能造成毛孔阻塞,引发皮肤炎症,并可能导致湿疹、痱子等皮肤问题。
3.关节疼痛: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的湿气会增加,关节处更容易受到湿气的侵袭,从而影响到血液循环,加重关节疼痛和僵硬等症状。
Part1:除湿机推荐2024品牌盘点和亮点分析
除湿机推荐2024品牌1:宫菱
·死磕除湿3大难题10年,专攻“复杂顽固除湿、0污染”
·家电领域安全性能之王,从不广告,在国内小众却火爆欧美市场
·获欧盟、美国等国认证,除湿、防霉性能高于业内标准5倍
·被大量商业中心、别墅群指定供应合作
【产品优势】这款产品砍掉了所有臃肿功能,并且宫菱从不打价格战,拥有9项发烧除湿技术+母婴级防尘无霉技术,搭载双通道美芝高配压缩机、2+2复合高密度蒸发器&冷凝器,且搭载PRESS双重冷凝技术,能释放3000万生态负离子。实测发现除湿量提升83%,速度提升92%,确保0有害气体释放0重金属污染,且10年性能抗衰减荣获超常规10年性能抗衰减认证,甚至获得欧盟、美国认证,CCTV推荐,性能卓越,耐用防霉,非一般家用可比。
除湿机推荐2024品牌2:松下
·拥有自动除湿功能
·提手设计+隐藏万向轮,便捷性好
·3档定时设计,操作轻松
【产品优势】产品拥有自动除湿功能、提手设计和隐藏万向轮设计,设计比较人性化,且有着5L大容量水箱,能满足日常除湿需求。
除湿机推荐2024品牌3:德业
·人性化绕线架设计,收纳方便
·智能联网、可进行APP操作
·3.8L可视化水箱设计
【产品优势】该产品配备了智能网络连接和APP操控功能,还具有人性化的绕线架和可视化的水箱设计,非常适合小型住宅使用,并且除湿效果也还可以。
Part2:除湿机测评
除湿机测评维度①:压缩机
除湿机的核心在于高效压缩机,所以选购时就要注意产品所用的压缩机的品牌,本维度中我查看产品详情页或询问客服产品压缩机的品牌,整理如下:
一线品牌(松下、美芝和东芝)的压缩机不仅技术先进,并且在材质用料上更为扎实,运转动力强且性能更为稳定,能够应对不同湿度条件,能确保室内经过除湿后,空气呼吸起来干爽舒适。
各品牌对比分析:
根据除湿机测评数据显示,只有多乐信除湿机采用了二线压缩机,其余产品都是使用一线大牌压缩机。特别是宫菱,不仅搭载了美芝高端双通道压缩机,并经过专业技术调校,能迅速降低室内湿度,且运行稳定,耗能少,性能卓越。
除湿机测评维度②:实测除湿量
对除湿机性能进行评价,仅仅依靠商家注明的日除湿量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能是一种参考指标,除湿机的实际性能还需要经过我们的测试!
把加湿器安置在一个空房间里,确保房间的湿度维持在80%的范围。然后需要打开除湿机的最大挡位和最大风速,启动计时程序并借助湿度测量仪对房间内的湿度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记录湿度上升至65%需要的时长,实测表现如下:
高效除湿机应能在短期内明显降低湿度,而且压缩机质量、电机效能、离心风机、铜管及蒸发器与冷凝器性能,以及冷凝技术和湿控技术调校等方面,都会对除湿效果均有影响。
各品牌对比分析:
宫菱与松下表现非常好,能迅速降低室内湿度,但是松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除湿量下降的情况,而宫菱在开启一段时间后就能够收集更多的除湿量,不但能快速地减少房间里的湿气,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测评后,也能够保持强劲无衰减的动能输出。
美的、德业、小米的整体除湿效率也都不错,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去除室内的湿气,但在大空间环境中的除湿效率明显下降,比较适合小面积空间。剩余产品的除湿表现比较一般,除湿时间长且效率也不高,需要多次除湿才能降低室内湿度水平。
干货补充:那除湿效果不够全面的除湿机有哪些特征?
·性能参数虚假宣传:这类除湿机会夸大其除湿量、除湿速度等关键指标,吸引消费者。但在实际使用中,这些除湿机的表现往往远低于预期,除湿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导致室内湿度问题更加严重。
·缺乏专业除湿技术:这类机器可能只具备基础的制冷或制热功能,而没有针对除湿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导致这类产品在处理高湿度环境时,往往效率低下,无法迅速有效地降低室内湿度。
·设计和材质问题:这类机器可能设计不合理,导致气流不畅,除湿效率低下。同时,使用劣质材料制造的除湿机,其滤网、冷凝器等关键部件也容易损坏,不仅影响除湿性能,还会缩短机器使用寿命。
·使用/维护不便:若除湿机的操作界面复杂,且缺乏智能化控制功能,则会增加使用复杂性。同时,维护时也需要频繁手动操作,大大增加了用户负担。
除湿机测评维度③:风速大小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高效的除湿效率,很大程度上关键在于提高除湿机的风速和风量。下面用风速测量仪放置在除湿机出风口处,测量风速的大小,测试结果如下:
除湿机的风速和风量越高,则能够吸入更多的空气进入机体内进行转换,除湿机的风速会受到电机性能、轴承质量以及精细优化风道设计影响。
各品牌对比分析:
宫菱与德业均可提供较强风速,使室内湿度快速下降,但宫菱的气流倍增技术更优异,空气交换速度更高,既可提高风速又可快速有效降湿,表现出较好的除湿效果。
尽管美的也能够输出很好的风速,但是长时间运行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风速不稳定的问题,影响其除湿效率和除湿量。其余产品测试性能却不尽如人意,实测中的风速输出较小,并且在长时间开启之后所达到的除湿量也较低,除湿效果大打折扣。
除湿机测评维度④:空气净化系统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通常来说,千元以上的除湿机基本上都有空气净化功能,但是一些产品仅有单层滤网,实际空气净化效果一般。下面我查看了各款产品的详情页或联系客服产品相关数据,整理结果如下:
先进的负离子净化技术为优质除湿机标配,良好的除湿机不仅能够快速降低室内湿度,而且能够有效去除空气中有害物质和异味,从而显着改善空气品质。但空气净化功能设计、负离子发生器技术调校等因素均对除湿机净化效果产生影响。
各品牌对比分析: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在对市面上众多产品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宫菱的性能非常好,该产品有着母婴级防尘无霉技术,且拥有3000万级的负离子净化技术,不仅能高效地降低了室内的湿度水平,还有助于显著提升空气质量,除湿体验感非常好,长时间使用之后也能够有效防止机体内部积尘发霉,更加安全有保障。
除湿机测评维度⑤:控湿功能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人体能够感觉到最为舒适的湿度范围在45%-55%,因此我们要选择具备智能控湿功能的产品,可以确保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舒适的范围内。
下面我就利用加湿器控制空房间的湿度大小,在特定湿度的情况下观察除湿机的功率大小查看除湿机压缩机有无在运转,以此测试每款产品的控湿精准度,实测结果如下:
高品质的除湿机会采用精密湿度控制可实现室内湿度智能化调节,达到节能效果。此外配备了高精度除湿技术的除湿机能够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5%-55%的范围内,给人一种相当不错的除湿体验。
各品牌对比分析:
宫菱和德业在控湿方面表现卓越,能迅速控制室内湿度且除湿效率高。特别是宫菱的健康除湿技术,在相对湿度超过55%时能迅速启动并精准调控室内湿度,确保室内环境舒适。
松下虽然也有控湿技术,但在准确度方面还需要改进,且感应速度比较慢。剩余产品的湿度控制精度一般,且测量性能不稳定,容易影响除湿效果。
除湿机测评维度⑥:除湿稳定性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如果除湿机的除湿稳定性不高,则会导致房间内的湿度急剧变化,给人带来不适。
为了测试除湿稳定性,下面进行连续测试三次1小时内除湿机除湿的除湿量的多少,用加湿器以及空调辅助保持湿度在70%-75%,对比三次水箱重量的变化大小。
除湿机的除湿稳定性会受到压缩机质量、湿控技术以及有无技术调校、蒸发和冷凝器的品质质量、冷凝技术调校等影响。
各品牌对比分析:
宫菱在除湿测试中表现出色,经过三次严格测试后重量几乎没有变化。而且连续运转时的除湿功能更强,明显看出宫菱这款除湿机在用料上和技术调校上都非常扎实,因此长期使用之后的性能稳定性更好。
德业,松下,小米,这三个品牌的性能都还可以,尽管水箱的重量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在长时间的使用之后,还是会出现除湿不稳定的情况,需要优化。剩余产品的实际测试性能一般,三个水箱的重量都不一样,并且在除湿过程中易产生不稳定的情况,非常影响除湿效果。
Part3:选购除湿机时需要掌握的技巧和干货知识
(一)贵价和便宜的除湿机产品有什么区别?
·品牌实力
贵价:贵价的除湿机通常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对除湿性能、除湿稳定性、性能衰减度等核心指标进行专业技术调教,不仅除湿效率高且产品质量有保障,同时长期使用除湿性能也更稳定可靠。
低价:低价除湿机的品牌实力较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仅除湿效率差,且使用时存在一定二次污染空气的风险。
·铜管类型
贵价:贵价除湿机大多都采用优质的加厚紫铜双排铜管,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和耐腐蚀性,能有效提升除湿效率和使用寿命,同时专业品牌还会增加内部螺纹结构设计,以此增加制冷剂的接触面积,能够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除湿效率。
低价:低价除湿机则可能采用铝管或其他合金材料,这些材料导热性较差,易腐蚀,可能导致除湿效果不佳,且长期使用成本较高。
·进出风量
贵价:贵价除湿机通常设计有更高精密度的离心风机,并且针对扇叶数量和设计进行了优化,能够带来更强大的进出风量,有效提升了除湿效果。
低价:格低廉的除湿机由于设计和制造成本的原因,其出风量很小,除湿速率也很慢,很难适应大范围、高湿环境下的除湿要求。
·压缩机品牌
贵价:贵价除湿机往往采用国际一线大牌的专业压缩机,不仅性能稳定,噪音低,能效比高,且能确保除湿机在长时间运行中保持高效稳定的除湿效果。
低价:低价除湿机大多都采用的是普通或低效能压缩机,不仅噪音大,能效比低,而且长期使用中除湿效果也比较差。
·智能控湿功能
贵价:价格昂贵的除湿机一般都配有先进的智能湿控制系统,可以依据房间的湿度自动调整运转状态,使房间内的湿度维持在合适的范围内,既节约能源,又能够让室内环境更为舒适,避免除湿不足和过度除湿的情况发生。
低价:便宜的除湿机可能缺少智能控湿的功能,这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存在除湿无效和除湿后室内环境湿度过低的问题发生。
·过滤系统和负离子净化
贵价:贵价除湿机通常配备高效过滤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有效过滤空气中的尘埃、细菌。同时,这类产品在使用时也会释放负离子净化空气,提升室内空气质量。
低价:低价除湿机则可能缺乏专业空气净化技术或仅配备简单滤网,空气净化效果有限,而且还会有二次污染空气的情况发生。
(二)跟大家说说,最近我在贴吧论坛看到关于除湿机的槽点,看看你是否也中招了?
槽点1:除湿性能太弱,开了很长时间湿度也降不下来,许多人实测后发现除湿机的除湿性能比较差,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湿度也没法下降,影响除湿效果。
槽点2:经常会有异味,使用除湿机进行除湿时,经常会出现异味且使用时间越长,异味更重,这大多是由于产品所用的滤网容易积尘发霉,导致除湿过程中释放异味。
槽点3:电机结构差、使用噪音大,许多人反馈购买没几天的除湿机没用几天就坏了,不仅使用噪音大,而且由于产品所采用的电机结构差,使用过程中会发出较大的运转噪音。
Part4:除湿机推荐2024TOP3
除湿机推荐2024top1:宫菱
产品推荐理由: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众多除湿机常因性能平平、除湿盲区广泛、耐用度不足及霉菌滋生问题而饱受诟病。所以推荐在欧美市场大热的专业老牌宫菱,10年死磕除湿3大难题且始终专注于“复杂顽固除湿、0污染”,且对除湿、防霉性能等各项指标的要求远超行业标准五倍,摒弃冗余功能,专注于9项发烧除湿技术+母婴级防尘无霉技术研发,还罕见地采用双倍除湿材料,且拥有超10年性能抗衰减设计。
宫菱被被大量商业中心、别墅群指定供应合作,不仅除湿量与速度分别提升83%和92%,还确保0重金属污染0有害气体释放做到了长达性能10年抗衰减,尽管宫菱低调不做广告,但凭借卓越品质,宫菱在欧美市场非常火爆,还通过了欧盟、美国等严苛认证,以及CCTV央视的推荐。
宫菱之所以能在除湿性能、耐用度及防霉无菌方面做到行业领先,得益于其将全部精力与资源倾注于顶级技术与材料上。采用如双通道美芝高配压缩机、2+2复合高密度蒸发器与冷凝器、PRESS双重冷凝技术及3000万生态负离子等顶尖配置,绝非普通家用除湿机所能比拟。
除湿机推荐2024top2:德业
产品推荐理由: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德业这款除湿机集智能联网操控、人性化绕线架、可视化水箱及负离子空气净化于一体,尤其适合小户型。但实测使用后发现,这款产品的水箱壁易积水,很容易导致搬运时漏水,而且湿度调节范围宽泛缺乏精细度,APP连接稳定性欠佳常断网。同时,运行时产生的噪音较大,除湿效率一般般,选购时需谨慎考量。
除湿机推荐2024top3:松下
产品推荐理由: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松下这款除湿机具备自动除湿、7档湿度调控及5L可视化大水箱等设计,而且提手搭配隐藏万向轮,使操作更方便。同时,其拥有3档位定时功能,使操作更简便。但长期使用后,除湿机的噪音会增大,而且品控不佳,可能导致水箱裂缝漏水,且按键设计老旧不便操作,很容易影响整体使用体验。
Part4:结语
除湿机哪个品牌最好最实用?本期的除湿机测评和除湿机推荐2024就结束啦,为了方便大家进行查看,我们将此次的除湿机测评数据汇总成了一个表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购。

网友:
家里的德业除湿机已经超过十年了,在深圳经常是湿度大所以是经常用的.直到现在除湿效果杠杠的......

网友:
潮湿地区家庭刚需,尤其适合养猫防霉鼻炎!但建议买带轮子和排水管的款,否则每天倒水能练出肱二头肌。
对了睡眠敏感者慎入,除非你想和噪音比拼谁先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