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垃圾佬的佳能LIDE100扫描仪拆解

楼主(2025-03-09):
50包邮解君忧

因有需要文件扫描,觉得买个新的好像不划算,就去二手渔上50淘了个佳能LIDE100扫描仪,卖家没有线材,不包好坏,老赌狗50赌了一把17年前的老产品成功上岸

拆解前准备除胶剂或松动的油,从玻璃板两边沁入进去,在用刀片慢慢翘起

然后将玻璃板向内推,在用螺丝刀翘起就可以把玻璃板取下来了

维修后使用双面胶进行重新粘贴固定

安装注意卡扣

A壳抹点油打亮,各位看能给几成新(doge)

测试时出了点不能理解的BUG,不知道是不是笔记本USBA口输出有瞬时过载保护缘故,直接链接开始扫描就会报错,换了个笔记本也是这样

转接了个USB HUB电流跑上来了后再扫描就能正常工作了,真的摸不着头脑

网友A:
撬玻璃维修什么?

网友B:
手上有台同款,优点是不需要额外供电,缺点是真的很慢

网友C:
没看懂,撬开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玻璃维修什么?

擦玻璃,电机齿轮打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撬开干嘛?

擦玻璃,电机齿轮打油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个扫描仪还能坚持,不易

网友:
一般扫描仪是外置电源的。你这USB口供电台式机应该可以吧,记得有款笔记本有一USB口可以对外充电这电流比较大吧、一般笔记本USB2.0口供电的电流是500mA(0.5A),USB3.0的供电电流是0.9A.电压都是5.2V.

网友:
可以用的场合很多啊。。。特别是搞图片处理的需要

网友D:
现在用的是自动扫描仪,一摞文件纸放上去,沙沙沙的不用一分钟,一百几十张双面扫描完成。

网友:
需要的是很有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是自动扫描仪,一摞文件纸放上去,沙沙沙的不用一分钟,一百几十张双面扫描完成。 ...

这种家里用太高级,都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同款,优点是不需要额外供电,缺点是真的很慢

非常慢,对比过100和400的,差很多,驱动也老。

网友:
型号太老了 以前都是配台式机用的. 拆了就顺便加个大电容在VCC上 看看会不会启动扫描时会稳一些

网友:
这种,我不知道丢了多少个a4面的,占地方,办公室全部用三合一机了。

网友:
手上还有一个成色很新的佳能扫描仪,竟然只有XP系统的驱动,用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可惜不能扫照片

网友:
型号太老了,速度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是自动扫描仪,一摞文件纸放上去,沙沙沙的不用一分钟,一百几十张双面扫描完成。 ...

要加钱...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网友:
正常扫描仪都是配外接电源的吧,可能是我用的扫描仪太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