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在哪里能查到车机尾插的定义?(已解决)

楼主(2025-03-09):
为了节省后续有类似问题兄弟的时间,先上结果:

=====分割线=====

(以下为原贴)

去年去废品站转时,按废铁价买了一台伊拉克成色的博士RNS315CD机,这个好在标签上还印了尾插定义,但网上说这个车机即有开机密码(某宝查询报价在50块左右),还得配解码盒才能玩,于是拆开散清灰简单打理了一下后,至今没组装,扔在了一边。

今天又去转悠时,又发现一台近乎全新的车机,屏上的膜都还在,看按键有个主页键和电话键,想着应该是个安卓系统支持蓝牙,于是又是以废品价到手,拿回来后拍照识别后,说这是雪佛兰科鲁兹的原厂车机,按海鲜市场里的说法,这可能是17或者18款的车机,但系统却不是安卓的,不过好在支持蓝牙,于是又动起了把这玩意改成带屏床头小音箱的想法,但蛋疼的是这个车机的标签上没注明尾插定义,这就多少有点难办了。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车圈大神,你们有没有或者说知不知道有类似的论坛或网站,能查车机尾插定义。
车机的前脸,屏不算小,四个按键加一个飞梭

机身唯一的标签,没啥卵用,按型号找查不到结果

尾部一个T头USB座(这个在某宝上看到了对应的线,不过感觉可以自己做一条),一个收音机天线插座(但是看海鲜的图,有些标18款的,这个收音机座边上还有一个倒车影像的AV座,没有就没有吧,反正又用不上),一黑一灰两个尾插座(现在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这两个里面各针的定义,方便折腾)

机器就是上面这么个机器

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分割线===
感谢楼下的各位大神,拆机后结合功放电路PCB走线,还有楼下大神说的量电容判定正级的方式,手绘了份定义图出来,并经过上电测试,又确定了ACC线。
目测加万用表测量得到的数据
上电后逐个试供电部分的空脚,顺利找到了ACC线

(开机后默认自动启动收音机,这是按了主页按钮后的界面)

正常上电开机后就是这个界面,收音机只能静音不能暂停

手机投影对应的界面,需要使用USB线连苹果手机有线投屏
原机接口是个老式的B型USB母座(也就是之前老MP3上那种梯形的口)
找了一圈好不容易找到一根这种线,一剥只有正负两根,把接头塑料剥开也只有正负两个焊点,纯纯的充电线
因为机器已经组装起来了,所以直接焊个USB母座上去也不太现实了,留待以后拆机了再改,或者拿红包买两个梯型的公头再说吧。

电话和短信界面,与手机蓝牙配对后能同步联系人、通话记录和短信到车机里,因为已经同步了涉及个人隐私,又懒得打码,所以就不发图了。

详细的拆机过程,等整理之后后续发拆机乐园

网友A:
拆机 找定义  和外壳直通的是负极  和大电容直通的是正极   铺锡一直到了功放芯片的是音频输出   剩下的只能试

一般车机开机需要  正极9-14v 和ACC9-14V  也就是acc和正极都接上电源正极才能开机  ACC需要的只是一个电压信号  所以准备一个几K欧阻值的电阻接上12V在 排除了正负极和功放输出的剩下的端子挨个试    如果还是不能开机 要么本来就不能开机  要么因为设计原因信号电压不够

小心 操作  冒烟不负责

网友:
一楼说得很详细了,我大概就是这样做,搞了四五个车机玩。
先找大电容,确定电源正负极。然后根据功放芯片型号,找到四路音频输出。音频输入倒车影像什么的跑跑线路,一般串有贴片电容。剩下的大概还有ACC和天线电源之类的,用二三十K的电阻串在电源正极去触碰剩下的尾插针脚,差不多能试出来。

网友:
去汽车之家找科鲁兹论坛

网友:
这个只能按楼上的方法试试

网友B:
我估计楼主做作业不认真啊,看看什么车,配的什么车机,然后到某宝上找这种车机的尾插,应该可以找到的;我以前也捡过一个现代车的车机,就对着车机型号,在某宝上找到尾插,自己做的12V电源,买了两个大喇叭,改成一套音响了。

网友:
普通车机接口  定义大致是    最左边是八个喇叭插口   中间凸起的是AUX 加检测线    最右边是电源接口  外壳接地 只要找到AAC接口(一般挨着GND) 就可以顺利开机  实在不行就拆开看底部标识

网友C:
这成色不值得折腾

网友:
原车的就去找对应车型的原厂图纸,上面的线束定义都标注了。
如图:

网友D:
好像有个网站有各种车型的维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网站有各种车型的维修手册

要花钱买的

网友:
知道型号好找。但还是自己确定下电源。

楼主:
汇报一下,折腾成功了,明天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 找定义  和外壳直通的是负极  和大电容直通的是正极   铺锡一直到了功放芯片的是音频输出   剩下的只 ...

感谢指导,按你说的办法,拆机后顺利找到了正级,负级也找了,但外壳上有个螺丝,就直接接外壳了。
ACC上电后在空脚上试也顺利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不值得折腾

成色还是很不错的,只是废品站淘的,脏了点,应该是买车后直接拆了的,打理下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目前开机后,觉得确实不太值得折腾,可能是最早的机型吧,也可能是没接U盘的缘故,目前只有收音机功能,蓝牙同步联系人和短信正常,但手机蓝牙播放音乐这玩意不会响,有线投屏这个因为没有转接线暂时没法试。(等转接线做好了后,也可以顺带试试U盘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楼主做作业不认真啊,看看什么车,配的什么车机,然后到某宝上找这种车机的尾插,应该可以找到的;我 ...

一来这玩意在废品站里废品价收的,主打一个赌,没上电测试之前就买配件那是赌上加赌,赌对了还好,赌输了更亏。二来垃圾佬更注重性价比,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这个机器的尾插针我用2.5的排母线试了,粗细、距离刚刚好,包括FM天线座的那个芯,把排母里的铁扣取出来包个热缩管,也能顺利的插进去。
所以,直接买成品尾插线暂时不考虑。

手上还有一台大众带CD的车机,那个尾插是扁平的铜片,到时如果不飞线的话,应该是不卖尾插不行了,但那个都说有开机密码需要找4S解或者某宝50块买,所以多少有点不想折腾了。

网友E:
17款科鲁兹车机 我拆开加装过倒车影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7款科鲁兹车机 我拆开加装过倒车影像

请问车辆说明书有接线定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车辆说明书有接线定义吗

没有 改倒车影像是找的第三方 付费的   车机要刷程序才能打开启用倒车影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