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华帝烟机(CXW-200-i 11037)顺便改照明灯

楼主(2025-03-10):
这个华帝烟机可是折腾了不少回了,请看:
1、--拆华帝烟机(CXW-200-i11037)上用的加热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9622
2、--拆修华帝烟机(CXW-200-i11037)不上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0669&page=1
3、--修华帝烟机(CXW-200-i11037)上用的加热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1989
4、--改造华帝烟机(CXW-200-i11037)的清洗系统水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0&fromuid=473544
这次正在单位值班,老婆又传来了告急令,说这个烟机又罢工了,询问得知全机无电,让老婆查看电表箱确定不是跳闸。根据以前的经验,感觉是保险烧了,应该容易修,只是值班无法及时回家。到家后直接找出保险管,打开盖子就准备换保险管,然而,我把问题想简单了,肉眼一看保险管没断,万用表测试证实保险没烧,12V无电压,300V有电压,差点把电源管理芯片给焊下来,把表打在交流档,测次级线圈有4V多点电压,这说明前级高压部分没问题,重点要检测整流二极管了,前边有交流电压,后边无直流电压,感觉应该是整流管烧断了,但是,焊下来测量,不是断了,而是击穿短路了,这就不太好理解了,它短路了前边竟然能测出4V多的交流电压,不过,理解不理解,这倒是一个维修经验,不用焊下元件就可判断高压部分是否正常。换下整流管12V恢复,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再说它上边的照明灯,已经好久不亮了,烟机这东西都是油修一次不容易,这个灯也是用不用无所谓,这次就顺便修修它,发现这灯竟然还是老式的节能灯T512W,不知道是当时(已经10年多了)技术原因,还是因为烟机太热而没有采用LED,不管啥原因吧,反正看着T5灯管总觉得不如LED的,那就下手改!
文字部分废话有点多了,上照片,那就少说点。

有这手套还好办点

原来是SR3100,用SR5100代替

通电测试竟然是好的

但是,是两头比较亮,过几分钟才基本整体一致

这灯质量不错,不知为什么在上边就不亮了,不管它好与不好,毕竟技术满后了,淘汰了吧。

转楼下--

楼主:
继续上照片

这灯架是型材铝,正好给LED散热

用几个恒流驱动试验,要考虑亮度和热度,最终用一个小的恒流183MA的

用软灯条,自带背胶,比较方便改造

根据驱动和灯条参数,决定12串36并,测试功率7W,比较合适

准备组装

把恒流驱动用原来的胶壳包裹塞入铝管

原来T5灯管是吊着的,现在改成直接粘在照明窗的透光板上

粘好照几张,装在烟机上不方便照了

还是视频好说明问题

最后留下一个鸡肋电子垃圾,扔舍不得,留占地方,咋办呀朋友们?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这灯居然也没黑头

网友:
密封面打好704  免得进油气  油烟机的油气是会沉积变成油泥  这种油泥是会导电的

内容:里面戴塑料手套(没有可以用大点的塑料袋套手上) 然后外面套上纱手套  又防滑 又防里面塑料手套破 还不用担心里面手套被黏糊糊的老油抢走

注:湘A· 地区土话说老油是 闹药=毒药=这个人有毒的意思

网友:
有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油烟机好多油不好搞

网友:
灯管改个台灯正好

网友:
你装了这么多LED,简直亮瞎了双眼,早期的日光灯,还带电子启辉器的,早该扔了;现在灯带也便宜,有直接接AC220的,有接DC12V的,DC5V的,品种齐全,各式各样的,各种颜色的,黄光,白光,蓝光,绿光,七彩LED,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我最不喜欢清油烟机了。

网友:
二极管坏一般都是短路的,能测到交流电压,应该是后面电容的原因

网友:
家里油烟机是装修时买的,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
该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再正常不过了!由于瞬间断电,电网产生瞬时高压脉冲,导致次级低压元件瞬间击穿!

网友:
能折腾就是好,否则这个烟机早退役了。

网友A:
这华帝烟机经这么多次折腾,应该是给驯服了,以后不会再出故障,乖乖为主人上岗服务!

网友:
看上去年头久,其实使用时长很短,所以都没有黑头。

荧光灯的就是开机要几分钟才打到正常亮度,没LED亮堂。

网友:
现在虽然是LED时代,但荧光灯也并非一无是处。劣质LED光源的寿命不行,而且LED光源用的线性恒流并非高效率。

网友:
还是机械的好,我家油烟机就没这些电路,所以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华帝烟机经这么多次折腾,应该是给驯服了,以后不会再出故障,乖乖为主人上岗服务! ...

你是懂元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懂元首的

写错字了吧?无法理解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