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V5200E笔记本不开机~2颗MOS管短路且EC坏未充电时提示充电亮红灯的维修

楼主(2025-03-10):
周五接修邻居一台华硕V5200E笔记本电脑,说是上网课用、过了两三天再开机开不了,实测确实无法开机(充电器用万能表测试电压输出正常已被排除)

型号来张特写

准备拆机

拆开后盖后断电万用表一通测试后,发现充电输出端的2颗MOS管有击穿短路了,当时太兴奋了忘记拍在板测试照、就拆下主板准备拆换管子了

这是已经拆下1颗MOS管的照片,为了拍这个丝印,后来两颗拆下来后又忘记拍照片

看看点位图,此板的板号为X415EA,但没有对应的原理图,另一个搜索到的型号的电路原理图充电电路方案完全不同

万用表测试下拆下来的两颗MOS管,完全短路了

焊回2颗替代的NMOS管(别的坏主板上拆的,也是充电输出位置的管子),从丝印上可以看出型号不同了,但参数基本接近

看看电路原理图,参考的是BQ24780相同方案的充电电路

主板装回C壳中,装上电池插上充电器按开机键,居然顺利亮屏进入系统,电池还有些电(短路时电池会开启保护不会大电流耗电完及产生安全问题),不开机修好,以为就这样捡到钱了!尴尬了,当拔下充电器后仍有闪电符号提示充电

充电红色指示灯也是亮的,可我拔掉了充电器呐,重启电脑后此现象依旧,插上充电器时电脑没有插入提示,观察了一段时间,电量可以慢慢充上去,现在的新问题只是无论你是否插充电器,充电红灯都一直亮着且有闪电符号提示在充电

再次拆下主板,考虑到是充电相关的问题,首先怀疑是TI品牌的BQ24780S充电IC可能有问题

刚好之前有买此IC,打上焊油准备拆下原板上的

热风枪拆下BQ24780S

焊上新的充电IC

再来张特写

主板装回C壳未插充电器开机,仍然有充电闪电符号在,故障依旧未解决,证明充电IC没有损坏,继续排查原因

从充电指示灯往回找对应的电路网络,发现它直接进入EC芯片的,那极大可能是EC芯片有问题

来张非显微镜下的照片

EC芯片单独来张特写,是台湾联阳ITE品牌的IT5125VG-128,十几年前我曾经设计用过它们的U盘主控IT1167

于是采购了全新的IT5125VG-128 EC芯片,注意里面是需要有程序的

拆下原板的EC

拖平焊盘清洗干净后打上阿尔法焊油准备焊接

焊上新买的EC芯片,主板得保持干干净净的!

主板又一次装回C壳中开机,华硕的LOGO亮起了,如果新买的EC程序不对,就无法开机哦

顺利进入系统,电池符号那里已正常,未插充电器时没有闪电符号了,上面显示的时间忽略,因为没有单独的CMOS电池断过电时间完全不准的

准备装机,把所有的零部件原样装回C壳

D壳(即后盖)也来合个影,这电脑,散热风扇居然是通过D壳上一通道进行对CPU往外吹风,好像极少这种设计!

就是这三颗元器件惹的祸

锁好D壳上的所有螺丝,开机,未插充电器红灯不亮的,电池符号也正常

插上充电器,红灯亮起,闪电符号也出现了

来张完整的电脑开机图

插上充电器再来一张照片,完美修复华硕V5200E笔记本电脑不开机及新故障不插充电器一直红灯有闪电符号提示

新故障的原因分析推测:也许原来使用时早已出现了不插充电器亮红灯及有闪电符号的问题,邻居应该是长期插着充电器在家里给小孩上网课用。。。

发贴不易,码完文字图片已是凌晨3点多了,走过路过,如坛友们觉得有用值得学习,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赏赏家元喽!!!

END

网友A:
很专业的贴子,谢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一台华硕A豆也是常亮充电工灯,也能正常使用,暂时不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一台华硕A豆也是常亮充电工灯,也能正常使用,暂时不处理了。 ...

怎么感觉是打五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专业的贴子,谢谢分享

欢迎赏贴!!

楼主:
欢迎赏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是打五笔的??

一直五笔,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五笔,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用五笔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C:
知识讲解透彻,感谢分享!

网友D:
现在的贴片元件编号查询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查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收藏学习了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识讲解透彻,感谢分享!

欢迎常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贴片元件编号查询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查到参数

是的,没有太友好的查询

网友F:
值得学习,EC芯片损坏没有想到。

网友:
喏,这就叫专业

网友:
用热成像照一下就能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得学习,EC芯片损坏没有想到。

是的,只能一个个排除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