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部分充电宝不支持小电流输出?

楼主(2025-03-10):
小电流不到5分钟,

就自动停止电压输出了,
为何有这种雷人的设计呢

网友:
和设计目的有关,主要是给手机充电用,小电流的时候认为是充满了。另外小电流时候效率低,进入待机状态省电。

网友A:
想小米充电宝小电流模式需要双击电源键进入顾名思义小电流模式很容易充电宝认为设备充满电自动断电

网友:
充电转为小电流时不截止,如果你忘了把线了,充电宝会一直耗电,直至低压保护。
想改变这个现状,你只能想办法设置最小截止充电电流。

网友:
这么设计肯定有道理的,充电宝就是外出应急的东西,你想让它一直小电流供电吗,那就用充电头,一直插在AC220V上供电就行。

网友:
防止电池过充,电流小到一定程度自动关闭输出!一般有一定价格的充电宝基本都可以手动小电流输出模式。

网友B:
不支持小电流输出的充电宝砸了吧。

网友: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加入小电流不自动停,手机充电完成后,充电电路还一直在消耗充电宝的电量,所以设计成低于一定电流(常见50毫安),关闭输出,设计完善的充电宝都有小电流模式,比如我手上这个是长按10秒钟开启小电流模式,开启后即使不用,内部转换电路也在少量持续耗电

网友: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无法改变

网友:
有些充电宝可以手动开启小电流模式

网友:
开启后即使不用,内部转换电路也在少量持续耗电  别把电池榨干了,鼓包了

网友D:
哈哈,我的给耳机充电 都充不了,插上之后,看着是在充电,过一会儿就自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小电流输出的充电宝砸了吧。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的给耳机充电 都充不了,插上之后,看着是在充电,过一会儿就自己断电了 ...

小电流好多充电宝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小电流不自动停,手机充电完成后,充电电路还一直在消耗充电宝的电量,所以设计成低于一定电流( ...

你用的充电宝什么型号,竟然带小电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充电宝什么型号,竟然带小电流模式

     买壳子板子电池自己做的,也不比买成品便宜

网友:
产品面向的是95%的用户,你是那5%

网友:
设计原理就是小电流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小米充电宝小电流模式需要双击电源键进入顾名思义小电流模式很容易充电宝认为设备充满电自动断电 ...

小米充电宝小电流模式支持多小电流持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