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浣熊自动加热水杯

楼主(2025-03-10):
把水杯拆来看看,用了几次只有有股异味。

网友A:
那应该是用的塑料壳子的味。我买的美爵信达的烧水壶,老贵了,说是五星酒店配套的,也是烧热水一股臭味。壶身包括盖子,都是不锈钢,就是外覆盖件都是塑料,用了一次就扔柜子里了。还不如几十块的九阳美的之流。

网友:
这么小的杯子,功率却不小

网友:
异味是高温,塑料件的味吧

网友:
这玩意我记得还不便宜

网友:
加热好的热水,倒在另一个杯子,如果没味,就是外壳塑料的问题

网友B:
316不锈钢,真的?假的?

网友:
塑料壳子味道

网友:
小家电产品真丰富,

网友:
2楼被伤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6不锈钢,真的?假的?

那有那么多给你真的,特别是餐具的食品级不锈钢,90%都不是304,更何况316医用级的。。

网友:
加热板一般都不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小家电越做越精致,价格也就上去了

网友C:
这个看着好像不是小浣熊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做工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用的塑料壳子的味。我买的美爵信达的烧水壶,老贵了,说是五星酒店配套的,也是烧热水一股臭味。壶 ...

是的,老贵了,我这个是不锈钢材质有异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好像不是小浣熊的吧?

是的。是的。就是小

网友:
应该是塑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