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方便老人家看电视的电信iptv机顶盒

楼主(2025-03-10):
ip广西用的电信网络。电信光猫在二楼,图片里长条椭圆形那种,WIFI信号很不好所以我还接了个腾达w3000r。电视在一楼。一楼和二楼墙里埋了一根网线但貌似连不通,可能接头没做好或者线断了,以后再修但不确定能不能修好。
一楼有个以前300多块买的小米网络盒子,非常不好用还看不了电视。看咸鱼和拼多多上卖的机顶盒能直接看免费广播电视,好像还能装第三方软件?想买一个试试。求推荐一个既能用网线,也能用WIFI连接的IPTV机顶盒,最好是带蓝牙遥控器的。该买运营商原装的还是刷过机的?买什么机型和刷机版本最好?

网友A:
广电盒子最方便老人家看,智能机顶盒功能太多,操作太繁琐。

网友B:
老人用的话,建议优选用地面波,其次用有线电视,最后用IPT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人用的话,建议优选用地面波,其次用有线电视,最后用IPTV。

完全赞同,智能电视盒子对老年人来说还是不够友好

网友C:
广电这是忘本,初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电盒子最方便老人家看,智能机顶盒功能太多,操作太繁琐。

确实,以前电信有个大盒子可以看电视的,后来升级不给用了,但又没给新盒子。不知道是不是墙里线没通的原因。下次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人用的话,建议优选用地面波,其次用有线电视,最后用IPTV。

靠山区应该没地面播,有线电视好多年前就不提供服务了。就是剩PTV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电这是忘本,初心啊!

广电和各大网络运营商争夺电视端控制权,完全不把需要看电视的老人群体当回事,现在只能刷抖音。自丢舆论阵地

楼主:
说是刷了机后就不能用IPTV,这是不是骗子?图片都像是套壳的假货。

楼主:
闲鱼上卖的这是什么呀?不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D:
电信盒子,要运营商开通IPTV业务吧,,,其他盒子安装APP。。。老年人能否操作是个问题

网友E:
IPTV要加钱
免费的随时不能用
如果信号好的话
还是dt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TV要加钱
免费的随时不能用
如果信号好的话

这个有点难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盒子,要运营商开通IPTV业务吧,,,其他盒子安装APP。。。老年人能否操作是个问题 ...

那看来还是得去营业厅申请一个电视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电盒子最方便老人家看,智能机顶盒功能太多,操作太繁琐。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网友:
刷机3网通就行,有网络就能看,装个app,年前一直用到现在,就是偶尔换台慢点,其他没事

网友:
可以考虑户户通,现在应该还能开户。小锅,有50多个台。
如果不常在家,不建议给老人用智能盒子,除非可以远程处理。免费的直播APP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是收费的如电视家,说封就封了

网友:
电视机的接口有很多,每个盒子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