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TPA3116D2桌面小功放

楼主(2025-03-10):
好久不玩功放音箱了,过年前装了台投影在客厅,然后发现多年前DIY的LM1875功放功率不够,就想着搞台功放玩玩

现在懒了,以前搞1875时找环牛,还装了个小的E牛用来待机,为了音调可调还加了两个OP2604,然后为了不影响有时要听原音还加了继电器可以把音调电路断开把输入直通进功放,现在就想着简单点,所以就看上了D类功放。
D类里大功率的就看上了TPA3116D2,2X50W的。
想搞就搞,其实我觉得个人DIY最难的是外壳,想美观,壳子是个大问题,不过见大家买铝壳很好玩,我从没有玩过,就买了个88X38X120的来试下,然后别的手上有就用上,能不买就不买新的了,因为手上配件太多。

========================

原理图,差不多是官方的吧,也参考了别人的,不过D类很简单,加了自己想加的,比如说加上PD输入的C口,加上了USB5V3A输出,因为原来想加蓝牙,但是我又想把功放搞成全屏蔽的,再一个手上有小爱音箱,把小爱加个3.5MM输出就可以把小功放搞成智能加蓝牙的了,所以就加了个5V输出,因为我有个大的小爱有个小的,准备把小的连上来。

运放用的NE5532,电源分开,运放用的LDO78M12,5V用的MP2315G,然后第一次买7812还买成了7805,抽风了……
然后就是PCB了,其实音频类的想没有底噪,PCB很重要,以前玩过3886,1875之类的,走线什么的还是有把握的

散热片找到了个主板MOS用的,刚刚好可以放进去,不过也做了40MM官方散热片的孔距可以通用

========================

铝外壳买了,也送了前后挡板,但是开孔丝印是个问题,所以呢,还是画板吧
前板用的铝基板
后板用的双面板

后板还开了孔想点个灯把LOGO亮起来,后来想想,谁看呀,电路加上了,灯没装了……

=========================

然就是买的东西到了
PCB也到了

=======================

这个还不是小事么,找了个时间把元一焊,都不用调试直接上电就出声了

数字供电用的固态,功放部分用的立隆的电解电容

DC用的是5525的大电流座,因为用的本本电源19.5V供电的,USB输出用的USB3.0的座子,没别的,就是闲置利用

装到最后发现78M12买成78M05了,所以又重下单……

丢壳里看下,尺寸刚好

然就78M12到了,装起来

输出 为什么用这么LOW的6MM座子,一个是尺寸刚好,问就是闲置利用

最后跟原来DIY的1875功放合个影,这个3116的底噪跟1875的一样,最大音量把耳朵贴上喇叭上听不到

完工,可以愉快的看电影了。

网友:
好复杂啊,哈哈

网友:
布线装配,一流,威武

网友A:
一套做下来多少费用?买了个成品大概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做下来多少费用?买了个成品大概70左右。

二三十吧,其实DIY的东西不是算硬件成本的,大头是时间成本,但是更是兴趣爱好。
DIY主要是能根据我的需求来做,比如PD输入?5V输出?这些买的成品是没有的吧

楼主:
哈哈,这个简单了,比搞DCDC还简单,主要是功放芯片就输入输出加些配置电阻,注意下功率输入跟输出,还有先过滤波电容再进功放的电源走线就好了。官方手册说的明明白白的,不用计算,不用选元件材质

网友B:
这个电感确实差了点,我实测过,绕线的比这个好点

网友C:
可以啊,多做几个拿来卖

网友:
请问后面板上的这个字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未覆铜的地方使用顶层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确实差了点,我实测过,绕线的比这个好点

这个是拆机的,能用就行,D类就这样吧。想HIFI就不整这个了。
当然D类也能做好,不过想看下频响,失真,又得好好的上示波器调整了,现在是没听到失真,没有底噪,所以装上就通电然后装机使用了。
搞这个3116本就追求小巧,效率高,功率大,如果折腾来折腾去就换方案玩了。

网友:
有时间,有闲心,有能力,可以尽情去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简单了,比搞DCDC还简单,主要是功放芯片就输入输出加些配置电阻,注意下功率输入跟输出,还有 ...

1875外壳好看,怎么弄的?能单独展示吗?板子D好很久了,缺外壳,

网友E:
做的很用心啊,前阵子也做了个,不过不带aux输入,感觉这个用的场合越来越少了,直接蓝牙和usb DAC;  为了防干扰,直接LOD,支持10-25V宽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多做几个拿来卖

如果说卖那就不便宜了,手工费贵呀,还是自己玩吧,这个板子是120MM的,捷配才能打。
如果想做成商品只能通过大批量能降成本,板子发厂里贴片。手工贴来做商品,那不吓死人的成本呀

网友:
也外挂了个PD输入,1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很用心啊,前阵子也做了个,不过不带aux输入,感觉这个用的场合越来越少了,直接蓝牙和usb DAC;  为了 ...

我主要是接盒子,然后放投影用的,所以我要AUX,而且我觉得如果蓝牙方案不好音质还不如AUX所以就搞了AUX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下功夫了。

网友:
D类功率大还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75外壳好看,怎么弄的?能单独展示吗?板子D好很久了,缺外壳,

那个就别想了,找朋友订做的,黑电木加雕刻机,当年是为了搞迷宫音箱。当年有个好XD公司有机器可以免费加工做了很多东东来玩
这是机箱图,12年做的了

这是功放跟音调板电源的板子,当年公司还只能打单面板,双面板要收费的

这是当年做的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接盒子,然后放投影用的,所以我要AUX,而且我觉得如果蓝牙方案不好音质还不如AUX所以就搞了AUX{ ...

这个也支持安卓无驱DAC,这个模块纸面数据还是很漂亮了,一个模块抵上全部全部BOM成本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