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双线圈喇叭小蜜蜂的升级改造-第一部——加块TYPE C充电板

楼主(2025-03-10):
图片较多,打开可能会卡顿,请大伙慢慢观看。

话接前几回 小山拆解:拆一个小蜜蜂,就是上次双圈扬声器那个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原机是MINI USB口,不打算废掉,所以先加块TYPE C小板试试水,毕竟TC口的通配性更强。
其实很简单,目前直接在电池端加TC板,依旧是蓝牙耳机充电仓的充电板。

毕竟那个小蜜蜂内的元件已经比较多,剩余空间有限(所以我下一步要改电池也首选换大容量的18650,比如上次松下拆出来的2900大绿袍)。
选了一块板子,T字排列,体积较小,而且不厚。

技术难度不大,焊接就是找容易操作而且不易松脱对周边元件造成损坏或短路,最主要对外观的影响得小,起码不能太不和谐吧。

所以找了很久,先画个位置在背壳中部,但是观察会影响喇叭的磁钢,只得放弃。

最后决定在背部背夹的上方位置开槽,因为这里比较隐蔽,而且充电板的小灯可以贴着白色的外壳透光。

说干就干,由于小板的线较短,所以用硅胶线延长,在PCB上靠近功能按键的位置接通可以到达电池正负极的线。

测试亮灯与充电都还好。

只能说效果凑合吧,图片中的开槽是还没有修整过的毛刺哈,请忽略。

对比MINI USB的充电口,TC小板的充电电流略小(峰值300多毫安,MINI USB可以到接近800),虽然充电电流不大,不过考虑到电池容量也不大(标识为1500),所以应急充充也是可以的,毕竟不会随身带着MINI USB的线,TC的线由于工作原因会备用。

先临时用,后面改电池再看看是不是利用这个口装上我那个独立的TC小板(与MINI USB并联),不过看独立的TC小板改到魅色双槽更符合长久使用的原则。
话说,这个小蜜蜂配合我那个2.4G 的无线麦克,还挺好用,没改电池大概2小时续航,必须改了,所以第二部序曲即将到来~!

码字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哎呀,这孔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孔开得。。。。。。

还没搓平整就拍照了,哈哈哈

网友B:
找个没用的母口type,烧热了烫进去,然后打磨热焦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没想到内部还这么多件,

网友:
没看到修整后的开孔效果

网友C:
自己使用的,只要自己感觉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使用的,只要自己感觉好用就行

对的,握个爪先。。。

网友:
为了改好,改漂亮,用心了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实用就行

网友:
原机做工不错

网友:
改的有些丑陋

网友:
这喇叭是追求低音有力度感,现在动圈和盆边震膜工艺过关了

网友D:
开C口最好用M3钻头开孔,最后用扁平什锦锉修整一番就很漂亮了。

网友:
对这类播放器来说,做工算是较好的了

网友:
请教一下,开孔之后,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充电小板的?

网友:
能改成自己适用的接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没用的母口type,烧热了烫进去,然后打磨热焦的地方就行了

多谢支招,这个办法不错,起码比我烙铁头直开孔有保障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C口最好用M3钻头开孔,最后用扁平什锦锉修整一番就很漂亮了。

嗯,都是好建议。
目前没有钻头,全靠手搓,烙铁头或者小螺丝刀+剪刀甚至军刀都能上,最近发现用那个钟表撬片刮平边缘毛刺比美工刀效果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