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7014S2G 如何代替 PW7014

楼主(2025-03-10):
1,  引脚对比 :相同

ETA7014的1脚叫FB,PW7014的1叫叫VOVP,两个引脚功能是一样的,引脚符号叫法不同而已,都是用来调OVP过压保护阈值的。

ETA7014的3脚OUT输出脚和4脚IN输入脚,跟PW7014的3脚VOUT输出脚和4脚VIN输入脚也是一样,各厂家符号标识名称叫法而已。

2,电路中对比:分两种情况:1是默认6.1V过压保护时, 2是自设置过压保护时

1是默认6.1V过压保护时:
如图第一点是PW7014 的1脚需要接地,ETA7014是接高如接输入。第二点是PW7014的EN脚是低电平开启输出,所以EN是悬空或者接地二选一,ETA7014是高电平开启输出,需要接输入。D1是常规TVS保护,可以选择不加的.

1,        自设置过压保护:需要改电阻阻值
PW7014计算公式是VOVP=1.2× (R1÷R2+1);  1.2和1.26的区别,所以R1或R2电阻要选择

ETA7014计算公式是VOVP=1.26× (R1÷R2+1)  一个换其他电阻值。

3,  参数区别 :更高
耐压:PW7014标称输入电压是36V,极限电压是45V;

       ETA7014标称输入电压是36V,极限电压是36V

相关了解|DC-DC升压芯片代理|DC-DC降压芯片代理商|升降压芯片|锂电池充电芯片1节,两串,三串,四串等|LDO稳压芯片|MOS管|传感芯片等|夸克微科技

网友:
这是厂家来做广告的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