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5-03-10):
一般的电磁阀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有没有人好奇燃气热水器的比例电磁阀是如何实现阀门开度大小调节的呢?咱们先看看这种通过电磁铁推动永磁磁铁的比例电磁阀内部结构。

上边的主阀为普通开关电磁阀,下边为阀门开度可调的比例电磁阀(供电接线要区分正负极,具体原因参考后边的原理分析部分)。

比例电磁阀后边端盖

取掉比例电磁阀的电磁线圈

取掉比例电磁阀前边的铝制端盖

注意:比例电磁阀的铝制外壳是不影响电磁线圈和磁铁相互排斥力的传递!可以这样验证,把磁铁放到铝制盒子内,外边照样可以吸住铁质物体。

黑色圆圈为弹性薄膜,中间银色部分为永磁强力磁铁

黑色弹性薄膜中间银色的强力磁铁可以吸住铁质的螺丝刀

白色部分为比例电磁阀的阀门,其上边的弹簧起到阀门复位作用。

电磁阀线圈后面的螺丝可以调整阀门开度起始状态。

工作原理:
比例电磁阀通过电磁铁线圈产生的磁力推动阀门上的磁铁(该磁铁是有南北磁极的,并且磁力要和电磁铁线圈产生的磁力相排斥)通过适当力度弹簧的配合,实现阀门开度大小调节。
实现阀门开度大小调节需要两个条件:
首先要求比例电磁阀电磁线圈接上一个正确的正负极,才能产生一个和磁铁相互排斥的力。二是要在电磁线圈加载高低不同的电压,通过其产生排斥力的大小不同,才能实现开度大小调节。

普通开关电磁阀推动的铁质圆棒,铁棒是没有磁性的,只会产生吸引的力,不需产生排斥的力,所以电磁线圈加的电压不用考虑供电正负极。这个和磁铁无论南极或者北极都是可以吸住铁质物体原理是一样的。

参考:
1、西瓜视频《燃气热水器比例电磁阀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黄锅电器维修)
https://v.ixigua.com/0KOBYhq5s3k/
2、西瓜视频《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及拆解过程》(姬晓君)
https://v.ixigua.com/ZNdtklUrD-c/

还有一种2006年的产品,外部是磁铁内边是线圈,类似喇叭结构的比例电磁阀,内部图结构如下:喇叭内线圈用电流推动的是音盆,比例电磁阀内线圈用电流推动的是阀门开度大小。下边看看这种比例电磁阀内部结构。

比例电磁阀相关参数

中间白色部分为电磁线圈,外边黑色部分为永磁磁铁。

阀门上的弹簧起到阀门复位作用

参考:西瓜视频《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原理》(风吟家电维修)
https://v.ixigua.com/MuZAX7GGUzw/

分析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备注:
比例电磁阀和水量伺服器构成高端燃气热水器水气双调系统。水量伺服器详细原理可以参考下边的链接:
燃气热水器水量伺服器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网友:
我家万和的热水器 比例阀感觉是pwm控制的 开度小时声音比较小 开度大时声音很大 当分段比例阀开启后 声音又会变小   并且控制速度好慢

网友:
比例阀的结构比较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介绍详细,我学习会了,确实不错,学习贴。

网友A:
开度大小用来控制水的流量吗

网友:
俺的万和JSQ21-12E-1,应该是没有比列阀吧,如果水流大小在两段之间,就会一冷一热循环

网友:
我也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度大小用来控制水的流量吗

比例电磁阀是用来控制燃气热水器天然气的进气量。
控制燃气热水器水的流量使用的是水量伺服器,能率水量伺服器采用的是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控制阀门开度,用三线贴片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主轴转速。

水量伺服器详细原理可以打开这个链接:
燃气热水器水量伺服器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网友:
构思真是巧妙。

网友B:
日产林内、能率都是比例阀,国产货都是渣渣。

网友:
调节水温的,原理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长知识了

网友:
修好还能再用,楼主的手艺不错

网友:
带水量伺服器的热水器恒温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产林内、能率都是比例阀,国产货都是渣渣。

500以下是机械的, 比例阀是否普及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产林内、能率都是比例阀,国产货都是渣渣。

我的美的燃气热水器就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