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买的7.2V水弹仓电池组

楼主(2025-03-10):
都是两串18650,以前买得比较贵

好多年不玩,拿出来充电防饿死,
顺便拆开看看。

但内阻已经变大,不平衡了

把充放电保护板集成在电池上的设计,
没流行起来

有过流保护,保护后必须充电才能解除

网友A:
18650还有定制版的吗?、

网友:
还不错  挺好的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设计的很简单,比如,加个复位点;如果电池低电压保护或者高压保护,按一下复位,就可以再重新使用;其实笔记本电脑电池就可以这么设计,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更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还有定制版的吗?、

长条形状是定制,AR系列的电池塞托芯

网友:
给它改个平衡充

网友:
8年了还能用啊.

网友:
8年了还能定时充电,楼主真有毅力

网友:
楼主的电池内阻测试仪不错!

网友:
我有十几年的电池也正常使用

网友:
放坏了  电池要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