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请教如何拆除黑色胶粘住的喇叭

楼主(2025-03-10):
买了一个便宜的K歌小音箱,功能还是很丰富的,使用锂电供电,现在想DIY把两个喇叭给换了,但是遇到拆除的问题,喇叭有螺丝固定但主要还是黑色树脂起作用,不敢用蛮力怕损害箱体。请问大家有好的经验或建议吗?

网友:
准备换啥样的喇叭

网友A:
别换了,这尺寸再怎么换也好不到哪儿去

网友B:
买溶胶剂,香蕉水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换了,这尺寸再怎么换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有一个JBL的蓝牙喇叭,尺寸更小,低音好得很,不能以尺寸定义的。

楼主:
考虑莞音,约28块一个,换上去效果不好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溶胶剂,香蕉水也不错

请教:如果香蕉水可以有效拆除,再装上去用什么胶体粘贴有效?

网友:
没必要换,愿望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使用香蕉树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一种解胶剂,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