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金泰克S320 256G 开卡失败:download MPISP fail/Get Card Mode fail

楼主(2025-03-10):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颗粒,被打磨掉了?

用了论坛里的同样硬盘型号,但颗粒不知道一样的一个开卡工具
文件名是
SM2258XT_SSV2-TLC_PKGT0506A_FWT0506A0

这个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
短接再开卡 提示Get Card Mode fail

这个能开卡吗?是不是工具不对?

网友:
估计是固件不对,短接上电查闪存id,再找对应的工具。你看印字像是intel一类的命名,你的工具是三星v2的

网友:
这款硬盘凄惨红也有同款的。4个6脚管对应4个通道,固件加密的,以前是无解。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公开的固件。

网友:
把颗粒ID放出来,大概率是工具不对。

网友:
大概率是工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