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拓邦铁塔电池休眠后,小程序激活方法

楼主(2025-03-10):
请问拓邦铁塔电池休眠后,微信小程序激活方法?小东锂电只有查看电量功能,大神们你们微信激活用的什么微信小程序?(拓邦保护板应该是第三代的)找了坛友贴中要什么电池ID,试了也不行,或者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思路?感谢

网友:
休眠为啥要激活?这板子带休眠功能吗?还是你自己开了?我反正没碰到过啥休眠的,除非是保护了,保护了冲下电就行,紧急状况下短接下电池负极和保护板负极也行

网友:
你这是自带的蓝牙?需要外挂蓝牙模块才能唤醒保护板

网友:
我有个铁塔锂电池,没电,修电池的人说饿死了,蓝牙都连不上

网友(2025-04-19):
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用上位机

网友:
小程序激活不了,只能充电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