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咱也能用上国产白光了。。。。同时还用上点焊机了。。。

楼主(2025-03-10):
前几天看网友买白光,很是羡慕,有网友说不用30元,白菜价,于是咱也有淘个玩,28元。有图有真相。

用捡来的塑料盒做的控制盒,里面除了放电烙铁,还放了6芯电池组(以前捡的一个无线吸尘器),也安装了5.5X2.1的DC插座。方便笔记本电源接入。

楼主:
还花25买了个99档锂电池点焊机主板,回来找个4根2.5平的实心电线,接上汽车应急启动电源,试了点焊几下,还可以,就是很容易撕开,可能是电流不足或者设的时间有点短。但应该是好用的。

楼主:
等有时间再找点软线,改良下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花钱心疼啊。。。。。

网友B:
你这点焊机控制板从哪儿买的,私发链接给我,我去看看;我找了一遍,都是价格比这个高的。

网友:
28还带屏幕的吗?烙铁芯和手柄也包含在内?那真是超值啊

网友C:
电烙铁:这个温度是不能实时显示的,没有参数可调整,只能调温,效果还可以,客服挺好,纯手工打造
点焊机:输入输出的线太细了

网友:
在极低的价格面前,缺点都不是事

网友:
真是超值了  手柄加烙铁头就差不多20了  哈哈哈  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焊机控制板从哪儿买的,私发链接给我,我去看看;我找了一遍,都是价格比这个高的。 ...

拼夕夕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花25买了个99档锂电池点焊机主板,回来找个4根2.5平的实心电线,接上汽车应急启动电源,试了点焊几下,还 ...

这输入输出线要加粗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输入输出线要加粗10倍

加粗10倍,电流很大,会炸MOS管,还是请楼主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E:
都是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焊机控制板从哪儿买的,私发链接给我,我去看看;我找了一遍,都是价格比这个高的。 ...

拼多多,两个都是,按图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哪里买的啊

PD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输入输出线要加粗10倍

10倍也太粗了,我打算有空去仓库找个电焊机的线,抽出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这个温度是不能实时显示的,没有参数可调整,只能调温,效果还可以,客服挺好,纯手工打造
点焊机 ...

懂球的

有好的,太贵,只是从来没用过白光,真正用了,感觉也一般般和普通内热芯差距不明显。

虽说时间就是金钱,可我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根本不差哪一分钟。。。。